[STM32F1] 自己焊的stm32f103rb的板子,通过j-link下载提示

楼主(2014-01-21):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6 2011 18:57:44)
- JTAG speed: 5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1000 kHz (Auto)
- ERROR: Wrong AHB ID (15:3). Expected 0x04770001 (Mask 0x0FFFFF0F), Found 0x00000000
- WARNING: Unexpected core ID. (Found: 0x00000000, Expected: 0x3BA00477)
- J-Link found 0 JTAG device. Core ID: 0x00000000 (ARM9)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如何解决下,或者如何找到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 可能线连接不好, 接触不好, 或者对地短路. 找个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B:
Expected 0x04770001 (Mask 0x0FFFFF0F), Found 0x00000000
这是没找到啊
同楼上说的,供电正常的话 是不是虚汗(虚焊)了。。

网友C:
先检查是否焊接原因,在检查芯片供电,也就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接触不好,或者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ected 0x04770001 (Mask 0x0FFFFF0F), Found 0x00000000
这是没找到啊
同楼上说的,供电正常的话 是不是 ...

用万用表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没有虚汗或短路情况

网友E: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啊

网友E:
你用什么软件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软件下载的?

我的问题解决了,就是电路虚焊。使用keil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建议可以先试一下SWD模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