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手上有伺服电机驱动器,不知道如何测试,求指点

楼主(2014-01-21):
手上有一款伺服电机驱动器,但是没有电机,不知道如何测试,是不是一定要接上电机才能测试啊?
如果一定要接电机,如何选择电机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接电机, 很难判断好坏.
选择电机, 应该根据驱动器的推荐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