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输出正弦波和方波功耗

楼主(2014-01-21):
请问:(1)如果运放输出同等幅度的电压信号,输出正弦和方波哪个功耗更大?(2)如果运放输出正弦和输出方波后再滤波,哪种功耗更大?

网友A:
幅度相等肯定方便功耗大,与0电势封闭面积线性关系,滤波后要看滤除什么波,如何的滤波,请给出电路图帮你分析

网友B:
这个输出正弦信号的功耗要大的吧

网友C:
这个还是算有效载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