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3时序问题

楼主(2014-01-21):
自己写了一个AD7793程序,但是没有读到数据。用示波器测量SPI的CS,SCLK,DIN都有信号,就是DOUT没有信号输出。SPI的时序是按着说明书写的,请问各位大侠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和代码传上来看看,很难猜到原因的

网友B:
看下焊接的好不好的啦。。。还有时序的,,,SPI总线模式的要看时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和代码传上来看看,很难猜到原因的

电路图我没有,我是用的别人的AD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我没有,我是用的别人的AD板子。

如三楼所说,可能有焊接问题、时序问题,不过不是成熟的电路,也可能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三楼所说,可能有焊接问题、时序问题,不过不是成熟的电路,也可能是设计问题 ...

板子没问题,焊接也没问题。现在就是怀疑是时序问题,但是时序是按照芯片资料给的时序写的啊。我的单片机用的时钟频率是8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没问题,焊接也没问题。现在就是怀疑是时序问题,但是时序是按照芯片资料给的时序写的啊。我的单片机 ...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看吧,和datasheet上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看吧,和datasheet上对比一下

用示波器看了下,时钟,输入,片选信号都有。就是输出信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