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70

楼主(2014-01-21):
路过上堂《高等数学》课(按理都应该懂得那种,除非你没受过相应的教育)——求解指数函数的导数。即

    f(x)=a^x

    (d/dx)f(x) = (d/dx)a^x = ?

按定义,有

    (d/dx)a^x = lim[∆x→0]((a^(x+∆x)-a^x)/∆x)
                      = a^x lim[∆x→0]((a^∆x-1)/∆x)
                      = M(a) a^x

其中,M(a)=lim[∆x→0]((a^∆x-1)/∆x)是个仅与a有关的“神秘”数字(与x无关的常数)。真的很“神秘”吗?仔细看上式可见

    M(a) = lim[∆x→0]((a^∆x-a^0)/∆x)

其实就是指数函数a^x在x=0点上的切线斜率。换句话说就是:

    指数函数的导数就是其自身乘上其零点(x=0)上的斜率。

若令M(a)=1,便得到了一个微分(导数)不变的函数((d/dx)f(x)=f(x)),而相应的特定a用e表示(这是个无理数)。

下面给两个应用:

1)欧拉公式

先给一个幂级数

    f(x) = 1 + x/1! + x^2/2! + ... + x^n/n! + ...
         = ∑[n=0,∞]x^n/n!

显然,此级数收敛。而且有(d/x)f(x)=f(x),即微分不变。其实这就是指数函数e^x的麦克劳林展开

    e^x = ∑[n=0,∞]x^n/n!

这里利用了(d/dx)e^x = e^x,即函数e^x的任意次导数都是自身,且x=0点上的值为1。

定义

    e^(ix) = ∑[n=0,∞](ix)^n/n!

再给两个函数,cos(x)和sin(x),注意它们的导数是

    (d/dx)cos(x) = -sin(x)
    (d/dx)sin(x) = cos(x)

由此得到其麦克劳林展开分别为

    cos(x) = 1 - x^2/2! + x^4/4! + ... + (ix)^(2k)/(2k)! + ...
           = ∑[k=0,∞](ix)^(2k)/(2k)!

    sin(x) = x - x^3/3! + x^5/5! + ... - i(ix)^(2k+1)/(2k+1) + ...
           = -i∑[k=0,∞](ix)^(2k+1)/(2k+1)

显然,级数都收敛。

比较e^(ix)、cos(x)和sin(x)的展开式,可见有关系

    e^(ix) = cos(x) + i sin(x)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欧拉公式

2)差分方程y[n+1]=y[n](1+k∆x)(极限lim[n→∞](1+1/n)^n是个类似的问题)

设∆y = y[n+1] - y[n],则有

    y[n] + ∆y = y[n](1 + k ∆x)

忽略下标有关系

    y + ∆y = y(1 + k ∆x)

    ∆y = k y ∆x

相应的微分方程式为

    dy/dx = k y

解得

    y = C e^(kx)

其中C为常数。

考虑k=1和∆x=1/n,显然

    y[n] = y[n-1](1+1/n) = ... = y[0](1+1/n)^n

这就是上面的差分方程

    y[m] = y[m-1](1+1/n)     (m≤n)

当n→∞,即∆x(=1/n)→0,变化为相应的微分方程

    dy/dx = y

    y = C e^x

若令y[0]=1,可确定C=1,则有

    y = e^x

最终得

    lim[n→∞]y[n] = lim[n→∞]y(n∆x) = y(1) = e

    lim[n→∞](1+1/n)^n = e

网友A:
老抽太孤独了,俺陪你聊聊。

对于欧拉公式,应用于通信系统时,有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复信号?或者说在通信系统中,使用复信号来表示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抽太孤独了,俺陪你聊聊。

对于欧拉公式,应用于通信系统时,有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复信号?或者 ...

没有什么“复信号”的说法,信号都是实的。

采用复指数表示(信号取其实部)是为了将幅相二维数据映射到复平面上(同样是二维的),然后采用复数运算以简化形式。

网友A:
听你这么说,第一感觉咱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当然,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你上来就说"没有复信号一说",你自己去百度一下,或者翻教科书,看看到底有没有。

2.你第二句说信号都是实的。现实世界中信号是不是实的,跟我问通信理论中为什么用复信号来描述,这两句话之间,是风马牛关系。如同我在理论中用理想模型,但现实世界中没有器件按照理想模型工作一样。

3.有红字的第二大段。跟没说一样。把复信号理论引入到通信理论中,必然要赋予它新的意义,所以要入乡随俗,用电路的语言来描述它。比如我电路中可以找到混频器,但是很遗憾,我用肉眼找不到"复平面"。

总之,隔行如隔山,请数学老师来讲电路,把数学语言改造成具体的电路用语,难为人了。如同我们去理解群论一样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说,第一感觉咱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当然,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你上来 ...

你那一大段也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懂“信号”,还拿什么“百度”来佐证,实在是太不专业。

至于我上面的那一段,说实在也不期待你能懂。

既然你问了,就给个答复而已。理解与否,就不能保证了。

楼主:
既然提到那“百度”,那就引一段关于“复信号”的奇葩表示。

一个复信号Zt=Sr+jSi可以看作是一个实信号Sr与一个虚信号Si的合成·由于任何一个只含有时间t为自变量的信号都可以视为一条二维曲线,则两个分别以时间为唯一自变量的信号Sr与Si的叠加可以看成是一条随着时间延伸的三维曲线·

网友A:
我2楼问的,你只需讲两个字就足够了--紧凑,或者一个单词compact.
进一步说,使用它不仅使描述更紧凑,还便于用SFG,有利于直觉观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提到那“百度”,那就引一段关于“复信号”的奇葩表示。

2楼说没有复信号,现在承认有了,有进步。

你先别奇葩了,你根本没理解人家那句话意思,你头脑中只知道几个坐标轴就是几维,书呆子!!!

网友A:
3楼说的"二维"是指分别用实部和虚部作为坐标轴,6楼引文在此基础上加了个变量t,所以引文说是三维。

老抽语文差,没读懂人家啥意思,就开始绩效人家了。。。

绩效人家——“绩效”在此不通吧!规范用字、严格定义、自然减少歧义也少了莫名争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说没有复信号,现在承认有了,有进步。

你先别奇葩了,你根本没理解人家那句话意思,你头脑中只知道 ...

哪里说承认啦?又臆测了是吧。

再次强调,没有什么“复信号”,信号只能是实数的。别看到个(实)信号的复形式表示就认为是有什么“复信号”了。当然,对那些靠“百度”的,自然是对牛弹琴了。一个时序信号几维都不懂。

网友A:
老抽高考,语文的阅读理解部分得0分,应该是正常发挥。

在10楼以前,从没提到过什么"时序信号",10楼突然冒出来了,栽赃啊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抽高考,语文的阅读理解部分得0分,应该是正常发挥。

在10楼以前,从没提到过什么"时序信号",10楼突然 ...

u(t) i(t) 是不是按时间顺序给出的信号啊?

这都不能理解还高考?没读过书吧。怪不得啥都不懂。

与这厮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撤了!

网友A:
秋波是什么?
答: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老抽运用此思维模式,熟练地解释了什么是"时序信号"。
按此定义,整个宇宙中所有信号,都符合此定义。

老抽太有学问了,俺想拜你为师!?!?

网友B:
数学都忘记了。昨天做一道函数题,竟然不会,找不出集合结果

网友C:
忽悠,组团忽悠来了

网友D:
这是在上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