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电源的金属外壳到底有何用?

楼主(2014-01-21):
我看到很多DCDC电源的都是金属外壳,但金属外壳并没有接大地呀,他最多只能起到EMS的作用,那么EMI的作用呢?

网友A:
实际在用的时候是要接的。。。。

金属的结实,而且散热也好点

网友B:
散热好。屏蔽外部的信号。有手感哈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半导体功率器件是不是锁在外壳上

网友D:
金属外壳即充当散热器又起到一个屏蔽作用。

网友E:
恩恩,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