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 关于24c02无应答!!!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1-21):
求分析 用单片机给24c02发送了一个字节的寻址数据A0  24c02三个地址脚全部接地 写保护脚也接地  可24c02始终无应答 到底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开始信号都搞反了吧

网友B:
没有看到stop信号,每个指令结束要有stop

网友C:
start信号时间偏短

网友A:
不好意思,开始信号没有搞反

开始信号以后,保持SCL低电平

网友A:
这开始信号不符合要求

开始条件是:SCL高时,SDA下降沿

网友D:
ack为0,从图上看已经给了应答了,LZ的stop错了,应该是后继操作无效。

网友E:
SCL 起始信号,不需要有一个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L 起始信号,不需要有一个负脉冲...

是不需要 可是加上去也不影响才对啊  我把这个下降动作去掉也是一样的无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k为0,从图上看已经给了应答了,LZ的stop错了,应该是后继操作无效。

哪里有应答啊?:dizzy: 我第八位数据0传完后 先把scl拉低 紧接着拉高sda  延时一段时间后再拉高scl  等待24c02拉低sda 图里根本没有拉低的迹象吧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开始信号不符合要求

开始条件是:SCL高时,SDA下降沿

没错 是这样的啊  最前面那个scl的下降动作应该没影响才对吧

还是搞成标准的吧,什么有影响没影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需要 可是加上去也不影响才对啊  我把这个下降动作去掉也是一样的无应答 ...

另,最后的应答也是需要一个时钟脉冲的,而你没发送...

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开始信号都搞反了吧

请教您个问题   ,新的24C02内所有默认值是全0还是全1?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CL 起始信号,不需要有一个负脉冲...

请教您个问题   ,新的24C02内所有默认值是全0还是全1?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您个问题   ,新的24C02内所有默认值是全0还是全1?谢谢

默认所有的都是全1...

网友G:
看看数据线和时钟线有没有接错,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发现线接错,或许你也是接错了,看看原理图……

网友G:
有一点不明白,在你的SDA第一个下降沿之前,时钟线怎么会有一个下降沿?

网友H:
首先问一下,这个是你自己模拟的iic,还是硬件IIC。首先开始位有问题,并且少一个应答的时钟,也就是24C02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应答。但是必须要保证地址正确。

网友A:
都说了,开始信号有问题了,

不按标准整,会有什么结果呢?我看什么结果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I: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调通找到问题,尽量用很慢的速度,也就是每个状态的延时稍微长一点。

网友J:
找规范看看吧,这个波形实在看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问一下,这个是你自己模拟的iic,还是硬件IIC。首先开始位有问题,并且少一个应答的时钟,也就是24C02 ...

IO口模拟的时序啊      “少一个应答的时钟”是什么意思呢  我第八位数据传完后 主机先把SCL拉低  再把SDA拉高  然后再拉高SCL 这不就是第九个时钟来了么  第九个时钟期间如果检测到SDA被从机的应答给拉低  则可以将SCL拉低  进行下一步动作了  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规范看看吧,这个波形实在看不下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前面好几位都说我的起始信号不规范 可是我把那个下降沿去掉 还是没应答啊 我就是对着24c02的手册写的啊 :(

网友A:
不管结果如何,第9个时钟都应该完整,
如果失败,再产生个停止信号

不过仔细分析LZ波形,应该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所以请仔细检查硬件,

网友A:
另外是否成功,还取取决于EE先前的状态,
比如之前正在执行写操作,没有完成是不会应答的你的,

网友K:
可以找下24CXX的参考代码。应该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前面好几位都说我的起始信号不规范 可是我把那个下降沿去掉 还是没应答啊 我就是 ...

手册第8页,仔细看看

网友L:
哈哈这东西驱动是不是有问题呀,波形看起来不是很漂亮不过应该不是这面的问题了

网友M:
首先,楼主的SDA是Push pull 不是open drain。 如果你没有od功能,你可以设置为输入,让上拉电阻拉高。
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楼主的EEPROM坏了。 或者地线两边没有接一起,或者电源没有接上。
卖EEPROM的,卖了8年了,每年都N次出差的人路过这里。

网友N:
写保护接地是干嘛呢?

网友O:
多半你没把ACK的IO释放。

网友P:
OD电路是最好的,其实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Q:
没这样做过,都是直接工作,没看过示波器额波形

网友R:
从楼主的波形上看,开始信号就有问题,在SCL为高时,SDA下降沿代表起始信号,而你这SCL前面的下降沿是干啥的,正如18楼所说,你最后那个应答的时钟都没给,怎么可能会有应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