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敷铜问题

楼主(2014-01-21):
各位兄弟,我在用CADENCE 画板子,敷铜时,有一个层出现如图的情况。哪位高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

网友A:
分有点少啊

问题是你的机子配置过低:lol

楼主:
只这一层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删除重来,
如果是16.3版本 不奇怪,我也遇到过 搞不定 升了16.6解决

网友C:
同一层为什么会有敷铜覆盖线条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碎铜太多了,机子跑错误了,我以前画板子,如果碎铜多,消铜位置多的话就会出现类似你这种情况,我都是删了重新画

楼主:
导入的PADS 文件,我用分割敷铜的方法解决了,应该是敷铜不能覆盖那条线,否则覆盖线条,

网友E(2014-02-21):
allegro中铺铜,若图大,尽可能不要整张图一起铺,分块。若小图整片铺上,把多余SHAPE DEL掉即可,相同NET的铜重叠打VIA使其更好导通

网友F:
删除从来,allegro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红色DRC?  走的是差分吗 如果是的话是设计规则 和 实际走线的宽度不一致 如果是删除孤铜留有印记的话不必在意  主要看报错没 规则设置line和shape的距离再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