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调试时main函数两次执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21):
如果情况属实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B:
没发现过。楼主怎么发现的?
如果是真的,那么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C:
你可以把这个标签页里面的run to main()取消掉 ,然后一步一步F10跟到main()里面去

网友D:
main 最后一行做一个断点,让第一次运行后停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E:
不可能吧,看你的启动代码。

楼主:
是不是淘宝上买的JLINK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你的看门狗开着
,看门狗开着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