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W78E058DDG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4-01-21):
情况是这样的:
写了一个18B20的测温程序.在华邦或STC单片机上运行都正常,在新唐W78E058DDG上运行时,有时正常,有时整体的时钟速度很慢,用秒表测了一下,时钟频率大概被4分频了~5分频了一样,很慢,跟18B20的时序关系完全对接不上了,操作菜单时也是很慢.然后断电重新插拔几次时钟的速度又正常了.我的代码是用TOP2005编程器写入的.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请问, 外部晶振是多少, 连接晶振的电容值是多少?

网友B:
不一样的片子时钟肯定不一样,你得学会分频,倍频

网友C:
W78E058是4分频时钟,12分频定时器。

网友D:
小马拉大车,拉的不慢那才叫怪啊

楼主:
回2楼:晶振11.0592 电容30P,程序大小code=11125

楼主:
现在不是慢的问题啊.而是慢得没有规律.
主要表现在板子通电的瞬间: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如果是快了,那么只要不断电,所有以后的操作或运行都很快.如果是慢了,那重新插拔几次外部电源就恢复快速了.
邪门了.

楼主:
回4楼:
写代码计算时间的地方都是根据:机器周期是12个时钟周期计算的
这个新唐W78E058DDG的片子在运行的慢的时候感觉是:一个机器周期要远远超过12个时钟周期,最慢的时候60个时钟周期都有可能
这个情况完全是随机现象.通电10次大概3~4次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慢的问题啊.而是慢得没有规律.
主要表现在板子通电的瞬间: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如果是快了,那么只要 ...

测试下是不是有什么寄存器没有写成功呢,新塘出现过写一个寄存器100多次才写成功,你把每次寄存器的值读出来看看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没有跟时钟周期有关的寄存器啊.
我只用了以下几个:
CHPENR,CHPCON,开扩展RAM
WDTC看门狗
和中断应用的几个

楼主:
W78E058DDG的SFR寄存器

网友F:
时钟配置没弄好吧。

楼主:
时钟配置在哪个寄存器上设啊,指点一下吧

网友E:
这个情况完全是随机现象.通电10次大概3~4次正常,你先检查电源问题,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用的开关电源纹波太大,换个线性LDO就OK了

网友E:
排除你的程序问题
1.检查你的供电,确保纹波不要太大,复位的时间足够,不至于因为纹波影响
2.检查你的晶振电路,用示波器量下晶振波形对不对
3.测试你的延时函数,用示波器抓波形,看看是否准确

楼主:
好的,我找个示波器测量看看,先谢谢各位

楼主:
说说今天用示波器测试的过程:
通电以后出现了速度很慢的现象,拿起示波器的探针准备测量,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探针刚刚一接触到单片机的第18或19脚,波形还没来得及看,1602上的初始画面的速度马上恢复了正常的速度,重复了几次都是这个现象.
再试,出现速度慢的时候,不用探针了,直接用手在18脚或19脚一一摸,效果也一样,速度正常了.考虑这种情况好像是人体的对地电容起了作用.
怀疑是不是原电容的容量问题.于是,将原先的两个30P的电容全部拆下,更换了另外两个拆机的30P的电容,试验了多次,效果蛮好,速度慢的情况没再出现.
另外再问个问题,我当时的悬赏分是10分,但是我想给每个帮助我的人都给分,好像超过了10分给不了了,想重新编辑当时发的帖子修改悬赏分,也不好修改,有谁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