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算485反射吗?

楼主:
最近使用MAX485组成了一个单元电路,原理如上图,A1B1没有接负载
RX1、TX1接MCU串口,当MCU发送数据时
用示波器测RX1竟然有波形,波形如下:

不过这个波形不影响正常通讯,当A1B1接有负载时,负载回传数据波形是正常的。

请问我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怎么会有接收波形?不过这个多出来的波形并不能被MCU识别(低电平不够低)。

网友A(2014-01-22):
这算485反射吗? 不是.
没有影响正常通讯, 这是波形的宽度还不够(半个波特率宽度). 应该说是信号里的隐患.

网友B:
485线路没加终端电阻(120)导致的吧...

楼主:
我这个通讯距离很近(只有不到0.5米),所以没有加终端匹配电阻
另2楼说“波形的宽度还不够(半个波特率宽度)”,请教依据什么判断出来的?有什么办法能消除掉这个隐患?谢谢!

网友C:
是耦合噪声。短距时终端电阻可只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