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PWM关闭问题求教

楼主(2014-01-21):
我在使用PWM 功能时需要在特定时候关闭PWM输出,等待特定事件后又打开PWM,可是遇到了困难:
1.使用TIM_CtrlPWMOutputs(TIM8, DISABLE)函数无效,不能关闭PWM输出,也就是说我们一上电启动前就有一直有PWM波形发出。
2.由于使用TIM_CtrlPWMOutputs(TIM8, DISABLE)函数无效改为使用TIM_ForcedOC4Config(TIM8,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函数,
可当检测到特定事件后 时需要放开PWM,我该怎么处理?
3.当使用PWM比较值为0来关闭PWM输出(函数为TIM_SetCompare4(TIM8,0)),在特定事件后 后再设置正常比较值,这时PWM也无输出。

楼主:
来一个人指点下啊,块过年了,着急呢

网友A:
用这个试试看
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网友B:
将通道值赋成无效的输出值就行了,这个方法比较稳妥,输出不会乱.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B:
将通道值赋成无效的输出值就行了,这个方法比较稳妥,输出不会乱.

mark一下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