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4,debug时候,怎么让printf的调试语句输出呢?

楼主(2014-01-21):
keil4,debug时候,怎么让printf的调试语句输出呢?

楼主:
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都可以用Debug (Printf)Viewer来观察吗?

网友A:
让PRINTF打印出结果不是我们经常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都可以用Debug (Printf)Viewer来观察吗?

应该可以把

网友C:
你搜索半主机调试即可,修改两个地方

网友C:
启动新唐M0的semihost半主机调试:
1,针对startup_NUC1xx.s文件的修改
A,第010行改为:SEMIHOSTED       SETL    {TRUE} ;SEMIHOSTED       SETL    {FALSE}

网友C:
2,针对 retarget.c文件的修改
A,第021行改为:#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 To enable semihosted. !!!The SEMIHOSTED of startup_NUC1xx.s must be {TRUE} */

网友C:
3,在MDK的NU-LINK的Debug模式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 #1即可利用如下

网友D:
额,牛人辈出啊,学习了

网友C:
又学到一个新的,你也可以不用半主机,程序中配置好串口,直接用printf打印即可

网友E(2014-04-26):
没试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试出来

还没有试出来?

网友F(2014-12-29):
同问,软件仿真的时候怎么用Debug(printf)Viewer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