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一个关于s3c6410的mmu问题

楼主:
是关于mmu描述符的第四位(XN位,从0开始数),下面是我在arm1176jzf-s(s3c6410的内核)参考手册上对这一位的解释
The Execute-Never (XN) bit, determines if the region is Executable (0) or Not-executable(1).
而且我已经测过是处于ARMv6 MMU features(即p15的c1的23bit是1)

我想请问的是,这个位是不是决定对应区域是否可以执行?
如果是,为啥我无论是否设置该位,对应的区域都是可执行的(表现为我把程序复制到该区域运行结果一样是正常的

Screenshot from 2014-01-21 19:42:59.png (11.5 KB )

arm11相关描述

arm11相关描述

Screenshot from 2014-01-21 19:42:51.png (50.3 KB )

arm11相关描述

arm11相关描述

楼主(2014-01-21):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不设置的话,是不是本来就是0?确认一下

然后你再确认一下设置成1之后,程序放在对应区域还能执行?这个是不可能的

如果设置成1之后,程序还能执行,要么MMU没使能,要么映射关系算错了

楼主:
查出来了,是p15的c3设错了,我把对应域设成manager,这个设置不检查访问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