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一些怪异现象(对不起,分数不够了~sorry)

楼主(2014-01-21):
我的程序开始已经给了电机的占空比是0%,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驱动板上电的那么一瞬间,电机会抖动下(很短的时间),然后才回停下来~不知道大神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跪求解释~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一:设置电机的占空比是0%前的电平问题
二:驱动板电路问题

网友B:
你的电机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因为cpu上电到初始化这一瞬间,I/O口一般是高.所以如是前者,你的马达会动1024个时钟周期(51系列).
改进方法: 把驱动改为低有效,即用PN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一:设置电机的占空比是0%前的电平问题
二:驱动板电路问题 ...

那了你说的第一种情况该怎么避免呢?用延时避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因为cpu上电到初始化这一瞬间,I/O口一般是高.所以如是前者,你的马达会动1024个 ...

额。。。除了修改硬件的方法外,还有软件的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除了修改硬件的方法外,还有软件的方法么?

这个动作是在上电到执行000地址前发生的,所以软件没地方插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作是在上电到执行000地址前发生的,所以软件没地方插入修改.

哦~谢谢 ~不过我还是用软件实现了~!在程序的开始加入了一个赋值为0的占空比,当时也写进去了,但是不知道为啥不成功,反正现在是okay了~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了你说的第一种情况该怎么避免呢?用延时避开么?

也可以提前设置好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提前设置好电平

关键是不知道在哪里加?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在哪里加?呵呵~

方便的话,你把代码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把代码传上来看看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设置及外设时钟使能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源配置
        USART1_Configuration();
        LED_Configuration();
        motor_Configuration();
        CAN_MessageReceive();
        TIM_SetCompare4(TIM4,0);//这是我自己加的~
        USART_OUT(USART1,"**** TITR-2014-1 MOTOR DRIVE *******\r\n");
        while (1)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不过我还是用软件实现了~!在程序的开始加入了一个赋值为0的占空比,当时也写进去了,但是不知 ...

其实在产生PWM之前,给IO口赋值低电平也行。或者你在驱动板控制端口放个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产生PWM之前,给IO口赋值低电平也行。或者你在驱动板控制端口放个下拉电阻。 ...

哦~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D:
恩,就是引脚一开始的电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