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4-01-21):
如图,在某个通讯模块的推荐电路上看到这样一个图,利用三极管来进行电平转换,Q1的集电极接通讯模块的串口接收(TTL),发射机接控制板的串口发送(RS232),基极为3.3V。请问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A:
这种电路波特率不能太高吧

共基极电路工作频率很高1Mbps没问题。问题是这种电路没有隔离。电平也不准确。

楼主:
波特率115200,求讲解

网友B:
Q1射极以约2.75V为界,低于Q1导通、高于则截止,R118为限流电阻。此类似共基放大。

楼主:
注意收发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相位之位准转換(提高),RS232出力电压不够高,这样是极简化的线路,缺点是低位准仍然依附于RS232。
現在RF接 ...

能说明白点吗,太专业了。以MAX3232芯片为例,RS232_TXD高电平为-7V和低电平+7V时,电路时如何工作的?

网友D:
都是扣成本扣的哈!
两路的电平转换芯片也就不到1元的样子,用起来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扣成本扣的哈!
两路的电平转换芯片也就不到1元的样子,用起来安全多了 ...

求详解

网友D:
就是用电平转换芯片呀,比如SGM4553,1.8V和3.3V只是示意低压侧和高压差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电平转换芯片呀,比如SGM4553,1.8V和3.3V只是示意低压侧和高压差的电压:
...

电平转换芯片我知道有,我是想问上面那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E:
那个100欧电流好大,iO难受得了。

网友B:
简单胜过复杂!响应速度只限于管子工作频率,延迟小,容易实现高速的衔接。

网友F:
这个图有问题呀,当输入-VCC时,输出被3.3V钳位了。

网友G:
这个电路有问题,不能用三极管,就像楼上说的,会被3.3V钳位,
TTL接收端口会被钳位到大于2.6V,不会再低了
感觉应该是三极管基极接0V,TTL上拉到3.3V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有问题呀,当输入-VCC时,输出被3.3V钳位了。

对头!这个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I:
此电路想达到的目的是:
RS232_TXD低电平时,Q1导通,TTL_RXD为低电平。
RS232_TXD高电平时,由于其电压高于3.3V,Q1截止,TTL_RXD为高电平。

TTL_RXD通过R66和R117上拉至3.3V,Q1截止的时候即为3.3V的高电平。

网友J:
232使用的是负电平逻辑  ttl是用的正电平逻辑 232逻辑1为 -3-- -15v  逻辑0为  +3--+15v 此电路有问题!当232输出逻辑1时 电平为-3-- -15v  三极管导通 会把ttl接收端也拉低  逻辑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232使用的是负电平逻辑  ttl是用的正电平逻辑 232逻辑1为 -3-- -15v  逻辑0为  +3--+15v  此电路有问题!当 ...

上原图,右边为通讯模块

网友K:
     就是速度不能高

网友L:
难怪大家会有疑问,主题图中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L:
难怪大家会有疑问,主题图中有误

哦,抱歉,搞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M:
这图电平逻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