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路设计来弥补PCB加工的阻抗偏差

楼主(2014-01-21):
我正在做一个案子,由于差分线很多(40对),要求100欧的阻抗,但PCB加工厂说不可能做100欧阻抗有误差,请问各位如何电路设计来弥补PCB加工误差,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做的板子的介点常数,也就是ER值,然后用si9000软件计算一下你所需走线的线长线宽,
ER值跟板子有关,你可以用4.0来计算,会有一定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