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24C02上电后,内部所有默认值是全0还是全1?谢谢

楼主(2014-01-21):
新的24C02上电后,内部所有默认值是全0还是全1?谢谢

网友A:
最好当成随机值

网友B:
当成无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来说,EEPROM出厂时,都会将EEPROM的内容写成确定的值。至于是全0还是全1,可能每个厂家有不同。你直接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一般是 1111111111。。。111111,一共2048个1

网友E:
是0xFF,但是厂家不做保证。

网友F:
反正都要初始化再用,管他呢!

网友G:
找片新的全部读出来看看

网友H:
应该全1吧。

网友I:
AT24C02最早是0XFF,后来一段时间是0X00,后来又变为0XAA,再后来又成了0XFF,再后来。。。。。。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你都不能把它当回事情。

网友J:
对的,不写的就不要读,不要当回事

网友K:
这要看看之前是不是对它操作过吧,没有操作过就是ff,操作过就不一定了

网友L:
作为用户,初值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