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帮着分析下是怎么原因的啊

楼主(2014-01-21):
1.我的设计使用锂电池6V供电的,也就是两个3V的锂电池串联的结果的,大容量5000mAH的电池;
2. 我的PCB板的电源端的电路设计依次为:可恢复1.1A电阻丝、耐压16V的10uF钽电容、稳压管、33uH电感、二极管;
3.每次用该锂电池给我的PCB板供电时采用接插件的形式,但是就是简单地单排针的;

楼主:
从打样板到现在调试的,,由于该接法的,图简单,很容易的造成锂电池的正负极接反。。。:L:L

楼主:
一接反的,就会造成我的二极管前边的元器件烧毁的,,,有保险丝烧断的。。。有稳压管烧掉的。。。还有电容也被烧掉的 。。。汗颜啊

楼主:
我的二极管的设计都是防反接的保护的啊,,可这里就没七杀作用的啊

楼主:
但是这也是偶尔烧坏的,,不是次次都烧坏的,很那解释的啊,,还有我若用稳压电源的6V供电的即使接反,从来没有烧掉这些元器件的啊。。。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的啊

楼主:
先谢谢啦。。。至于原理图的我明天得抽空给发上来的,,大家看看的帮我分析下的啊,,我的初步分析是在锂电池的部分的 ,,但是不的要领的:L:L

网友A:
你弄个整流桥啊,怎么接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你的负载端的功耗瞬间太大的缘故的吧,锂电池供电瞬间非常大导致的

网友C:
这个看下你的锂电池供电时的特性的啦,是不是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D:
防呆设计有时候真是很重要

网友E:
直接上图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