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C模块的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4-01-21):
CRC, gp, ST, os, AC

用CRC模块做CRC16的计算,老计算不对,不知如何设置,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CRC0->CTRL&=~CRC_CTRLHU_TCRC_MASK;
CRC0->CTRL|=CRC_CTRL_TOTR(0);
CRC0->CTRL|=CRC_CTRL_TOT(0);
CRC0->GPOLY_ACCESS16BIT.GPOLYL=CRC_GPOLYL_GPOLYL(0x1021);
CRC_RES=CRC_Cal16(0xFFFF,&HOST_RX_BUFF[0], 6);

//unsigned char HOST_RX_BUFF[10]={0x01,0x03,0x00,0x00,0x00,0x0a};
应该计算出来CRC16高为0xC5, 低为0xCD才对,老搞不定,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的是哪款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
KE02中的CRC问题
另外,前两天有个
SIM->SOPT&=(~SIM_SOPT_RSTPE_MASK);
SIM->SOPT&=(~SIM_SOPT_NMIE_MASK);
这两条指令不能修改到SIM_SOPT_RSTPE_MASK,SIM_SOPT_NMIE_MASK这两位,发现在上电
SECTION .noinit : CODE

        EXPORT  __startup
__startup
    LDR     r0,=0                   ; Initialize the GPRs
执行第一条指令时,这时是可以通过仿真器修改上面哪两位的,请教这两位要如何修改,是否有特殊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02中的CRC问题
另外,前两天有个
SIM->SOPT&=(~SIM_SOPT_RSTPE_MASK);

SIM_SOPT_RSTPE_MASK和SIM_SOPT_NMIE_MASK这两位都是write once field,在任何复位之后它只能被写入一次,其他的再次写入都是无效的,所以你可以查看你是否在SIM->SOPT&=(~SIM_SOPT_RSTPE_MASK);
SIM->SOPT&=(~SIM_SOPT_NMIE_MASK); 语句之前操作过这两位。

楼主:
在这前没有操作过,主要的矛盾在于,上电时,RST脚有可能是低电平,所以还没来得及去操作SIM_SOPT_RSTPE_MASK位,单片机就在哪里不动了,我还是在硬件上改一下算了。这个位应该做成配置位中烧录,要不做IRQ应用时,无法保证上电时,这个共用脚不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前没有操作过,主要的矛盾在于,上电时,RST脚有可能是低电平,所以还没来得及去操作SIM_SOPT_RSTPE_MA ...

RST上电的过程一直保持低电平的话,会使MCU一直处于Reset状态!

楼主:
你好,CRC模块做CRC16,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2015-05-26):
楼主,你现在做的怎样了啊,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D:
楼主给大家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E:
我也跟着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