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M058SSAN,在线仿真出现地址不能阅读

楼主(2014-01-22):
配置

配置

配置

配置

Debug出现错误

Debug出现错误

一样代码在公司可以使用在线仿真调式,回家测试就出现这样子错误。没有一点头绪····麻烦知道朋友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A:
你电脑软件的问题,升级下Keil试试吧

网友B:
升级到最新版

网友C:
也许是NU—LINK驱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到最新版

我已经升级最新版本keil5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软件的问题,升级下Keil试试吧

我已经升级最新版本keil5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升级最新版本keil5还是不行

这样吧,你把你的工程包发来看看,看看你的软件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
lz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木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木有呢

解决了···年前忙着回家·忘记结贴了·  感谢··

网友B(2014-03-24):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升级最新版本keil5还是不行

也许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你把你的工程包发来看看,看看你的软件配置是否有问题

热心的娃啊: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年前忙着回家·忘记结贴了·  感谢··

怎么个问题啊,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4-04-29):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问题啊,怎么解决的

抱歉,我记得已经写出来问题了。怎么会没有赖.......悲剧..
问题源:我从碟子上面下载NU-LINK驱动程序不支持M58S。需要升级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B(2014-05-30):
引用 楼主:
抱歉,我记得已经写出来问题了。怎么会没有赖.......悲剧..
问题源:我从碟子上面下载NU-LINK驱动程序不 ...

原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晓得了

网友D:
我以为楼主一直没有解决问题呢,原来早解决了

网友E:
尽量把MDK和NU-LINK驱动,固件和ICP软件 统统升级成最新版本。我现在用的是MDK 510 + NU-LINK 6211.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