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电源输出纹波振荡怎么办

楼主(2014-01-22):
下面附图

楼主:
上面图片有点大,请耐心等待

网友A:
贴原理图

楼主:
这是放大了的纹波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原理图

图来了,麻烦大神分析下。光耦不是用的图中的光耦,是用的PC817。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
尽量减小变压器漏感,
输出二极管并RC吸收下,
看看MOS驱动波形,可以把驱动再减慢点,或MOS的VDS并100p左右的瓷片
MOS串磁珠,

网友B:
LZ第一个图是驱动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第一个图是驱动波形吗?

第一个图,二通道是驱动波形,一通道是输出波形,已经可以看到纹波了

楼主:
可以很明显看到是MOS管关断时产生的振荡

网友C:
这是个什么top

pcb也许也有升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什么top

pcb也许也有升级的地方

好吧,是我自己搭的。变压器自己绕的。R116-1,C107-1离变压器很远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这个振荡是怎样产生的呢,应该怎样才能避免

网友D:
从你发的示波器图像看,不像是纹波噪声!倒有点像是你的示波器受外界干扰,或者是探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发的示波器图像看,不像是纹波噪声!倒有点像是你的示波器受外界干扰,或者是探头的问题! ...

不是吧,你看第一张图,纹波的产生刚好是mos管关断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像是探头內部LC的諧振,探头必須串联电阻(100K以下)再测量。

如果是谐振,导通的时候怎么没有呢

网友F:
不知道,我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