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引脚漏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2):
引脚输入漏电流手册规范是小于1uA。
我的问题是,把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是否比配置为数字输入时漏电流更小?

网友A:
手册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我感觉这个得看内部电路了.
模拟输入后, 跟数字电路部分能够断开,那应该会小一点. 如果不是这样的, 那应该没有区别了.
由于模拟电路部分不会被断开, 所以不会比配置为数字输入时漏电流大.

网友B:
一般来说模拟输入端的吸入电流更大。

网友C:
如果是设置为ADC的话,对于PIC来说,和设置为数字IO口时的漏电流一样。。

网友D:
个人见解:想要端口的漏电流减少,不能让端口悬空。如果非要为输入状态,可以接个上下拉电阻。如果可以输出,就输出个固定状态。这样端口电流可以减少到SPEC给出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见解:想要端口的漏电流减少,不能让端口悬空。如果非要为输入状态,可以接个上下拉电阻。如果可以输出 ...

引脚是否悬空,会影响电源耗电流,不一定影响到引脚本身的漏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脚是否悬空,会影响电源耗电流,不一定影响到引脚本身的漏电流。

同意

楼主(2014-03-07):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