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刚开始学STM32F407,用的discover 开发板,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2):
1、这个板上的例程全是在168MHz下运行的吗?我用Keil运行的例程,IAR我没装高版本的,因为和低版本的不兼容,我其它程序是在IAR低版本下做的。对Keil比较生,看不太懂它的程序结构。
2、这个上面为什么没有带SPI和串口的程序,不知哪儿有,可以用在这个板子上的,或哪位做过,能否发一份参考下。
     我同时也买了另一块开发板,把另一块板子上的串口程序拿来运行,但发现发出的数不对。应该是波特率的事,而波特率应该是和系统时钟相关,所以想知道如何判断系统时钟是多少。

网友A:
把系统时钟读出来
看看2块板子的晶振是不是一样

网友B:
看看工程里会带这个文件
system_stm32f4xx.c
里面设置了时钟.

楼主:
改过来了,是时钟的问题,找到了,感谢楼上!
不知为什么Keil编译太慢了!所有库文件都要编译一次。记得IAR是只编译修改的文件,Keil不能吗?每次修改程序太费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过来了,是时钟的问题,找到了,感谢楼上!
不知为什么Keil编译太慢了!所有库文件都要编译一次。记得IAR ...

我从iar转到keil的时候,也是恶心到死,直到现在也觉得iar更好。

网友B:
keil MDK里 F7 的 Build 命令, 只编译修改的文件

楼主:
我是条件不允许,不能装两个版本的IAR,所以才装了个Keil,要么我也不用Keil,IAR相对方便些。

楼主:
现在又出现个怪事儿,接收没问题,数全对,发送,数就不对了,数据的个数还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串口初始中有两行代码有问题。

网友D:
解决问题了就好啊。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