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大功率buck电路求助

楼主(2014-01-22):
在做buck/boost双向DC-DC变换时,实验中工作在buck模式,发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占空比大于80%时,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会发生振荡,但是空载时又没有了振荡。当负载电压发生振荡后,即使把占空比降到50%还有振荡存在,空载下,一直后没有振荡。我测试过开关频率1.2K到20K,输入电压10V-20V,都有这个现象。振荡周期约为12ms,理论LC谐振周期计算出来为8ms,开关管为IGBT/Diode,设计目标为大功率,初期小电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的退耦沒做好。

输入端的退藕要怎么做啊,我现在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测试的,输入电压比较平稳

网友B:
你的电压太低了。IGBT在低压下是会出现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压太低了。IGBT在低压下是会出现振荡的。

那为什么在负载下占空比小于50%不会发生振荡,另外空载下占空比在0-100%都不会发生振荡,只有在负载下占空比大于80%时一定会有振荡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在负载下占空比小于50%不会发生振荡,另外空载下占空比在0-100%都不会发生振荡,只有在负载下占 ...

你把电压升高一些试试看~~~系统固有谐振频率在某个条件下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