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220v AC电源转换为12V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把220v转换为12V,其中需要多个输出,每个输出的电流不同,请教,怎么设计电流大小电路?

网友A:
这个,没了解过。。。

网友B:
需要几个输出 输出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网友C:
如果1A以下的话很多稳压芯片可以直接实现的。如果高的话凌特的片子电流倒是很大。比如1083之类的,就是贵了点。如果不想直接用芯片的话可以采用功率三极管扩流

网友D:
多路输出,电流按需分配,不需你操心

网友E:
楼主,你指的是一个开关电源多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指的是一个开关电源多路输出?

是啊,每路电流值不同~

网友E:
楼主,你的问题没说清楚,每路是电压稳定,就像5楼所说。如果是电流要求稳定,每路加稳流电路。

网友F:
12v输出端接上10个不同阻值的电阻,那么这10路的电流各不相同,却不干12v电源的事,顺其自然不行?

网友G:
把问题说出来

网友H(2014-04-03):
变压器线径,还有整流管决定输出电流。

网友I(2014-05-14):
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的大小,你只须考虑的是回路硬件的容量大小

网友J(2014-07-22):
以负载为目标:决定电源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