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 M0 discovery 测试小程序 !

楼主(2014-01-22):
/*
stm32f030 chip test program
m0 discovery最小系统测试程序
不需要头文件和库函数,很小巧实用!
作者: 大秦正声,小电子
日期: 2013.9.28
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邮箱:    yang96381@163.com
*/

#define DELAY_COUNT    0x3fFFFF
#define  ledoff *(long*)0x4001100c|=0x2000;
#define  ledon *(long*)0x4001100c&=0xdfff;
long  i;
void Delay( long int Count)
{
  for(; Count!= 0;Count--);
}

int main()
{

*(long*)0x40021014=0xe0014;///*(long*)0x40021018=0x11;
*(long*)0x48000800=0x50000;///*(long*)0x40011000=0x11111111;
*(long*)0x4800080c=0x50000;
*(long*)0x20000ff8=0xaaaa5555;
asm("nop");
*(long*)0x48000818=0xffff;
  while (1)
  {*(long*)0x48000814=0xffff;
  Delay(DELAY_COUNT);
*(long*)0x48000814=0x0;
  Delay(DELAY_COUNT);

  }

}

楼主:
把原来的M3 discovery 测试程序改动了一下。
m0和m3有区别的。
IO口寄存器地址不一样的!

网友A:
程序很精炼, 这个我喜欢.
不过缺乏说明和注释. 这个不是太好. 特别是拿出来交流的代码, 可读性重要.
我也常在一些要求效率的地方会用寄存器操作代替调用库函数.
不过建议使用 库里的定义. 这样在不影响代码效率的条件下, 明显提高可读性.
比如:
        ADC1->CR2 |= CR2_JEXTTRIG_JSWSTART_Set;
只是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很精炼, 这个我喜欢.
不过缺乏说明和注释. 这个不是太好. 特别是拿出来交流的代码, 可读性重要.
我也 ...

感谢关注!

楼主:
/*
stm32f030 chip test program
m0 discovery最小系统测试程序
不需要头文件和库函数,很小巧实用!
作者: 大秦正声,小电子
日期: 2014.1.22
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邮箱:    yang96381@163.com
*/

#define DELAY_COUNT    0x3fFFFF
#define  ledoff *(long*)0x48000814=0x0;
#define  ledon *(long*)0x48000814=0xffff;
long  i;
void Delay( long int Count)
{
  for(; Count!= 0;Count--);
}

int main()
{

*(long*)0x40021014=0xe0014;
*(long*)0x48000800=0x50000;
*(long*)0x4800080c=0x50000;
*(long*)0x20000ff8=0xaaaa5555;
asm("nop");
*(long*)0x48000818=0xffff;
  while (1)
  { ledon ;///*(long*)0x48000814=0xffff;
  Delay(DELAY_COUNT);
ledoff; ///*(long*)0x48000814=0x0;
  Delay(DELAY_COU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