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C8仿真不能进入main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第一次使用STM32的M3(STM32F103C8T6),用jlink仿真程序时一直无法跳转到main函数,按照网友说的在配置选项卡中勾选微库,结果仍然不行,附件中是我的例程,请高手指点下!@香水城

单步仿真的时候,程序仅仅执行了4步就陷入了死循环,如下:

复位后
                PC值
步1:0X1FFF F020   4800               LDR          r0,[pc,#0]
步2:0X1FFF F022   4700               BX            r0

步3:0X1FFF F010   F8DFD004      LDR.W     sp,[pc,#4]
步4:0X1FFF F014   F000FBAA       BL.W        0X1FFFF76C  ;至此,程序一直处于循环状态!!

楼主: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硬件模式选择管脚虚焊!

网友A:
恭喜楼主, 自己找到了问题.
焊接方面往往是不被关注的低级问题, 却常常会被它困扰很长时间, 要适度关注和考虑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