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闹钟+万年历原理图求大神意见

楼主(2014-01-22):
第一次用Alitum designer画板子,画PCB之前想问下各位大神的意见,帮看下哪些原理图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谢谢了!
目的:STC89C52+DS1302+LCD12864实现闹钟+万年历

网友A:
观望,求解答!

网友B:
目测没有太大问题需要改进。大胆去尝试就好了。这个都是最初级的。另外,就算到时发现那根线路不对,。可以在板子上直接修改,。这样才会有长进。另外剩下的就是程序了。楼主加油。对了。电源部分,可以加个借口。你的好像给我感觉就是2个排针接进来的

网友C:
按键2x2与4x1消耗的GPIO相同,明显用4x1方便些,程序都要简单好多,还能识别多键同时按下

网友D:
按键才上电? 松开就断电吗?

网友E:
Q1 是否考虑用 PN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没有太大问题需要改进。大胆去尝试就好了。这个都是最初级的。另外,就算到时发现那根线路不对,。可以 ...

恩恩 确实得画个接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 是否考虑用 PNP管.

请问有啥区别? 我是想用无源蜂鸣器 高低电平开启无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才上电? 松开就断电吗?

我没按键啊?就是上电复位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按键啊?就是上电复位呀?

S1 不是按键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E:
无源蜂鸣器就不能这样驱动了. 得推挽式的驱动才行(当然可以用合适的拉电阻代替推或挽的一边), 而且还需要考虑升压, 这个电压下声音会太小.
请问有啥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51 是准双向口, 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很弱, 但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很强. 大概 STC 有强上拉输出能力, 但不失一般性, 还是推荐考虑 PNP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才上电? 松开就断电吗?

奥奥,我刚看错了,这里的按键想用那种按下 卡主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2x2与4x1消耗的GPIO相同,明显用4x1方便些,程序都要简单好多,还能识别多键同时按下 ...

恩恩,也是,4*1 其它4个脚共地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奥奥,我刚看错了,这里的按键想用那种按下 卡主的那种

另,下载电路不需要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源蜂鸣器就不能这样驱动了. 得推挽式的驱动才行(当然可以用合适的拉电阻代替推或挽的一边), 而且还需要考 ...

恩恩 十分感谢,IO口这块一直闹的不是很明白,尤其是驱动,我之前做一个类似音响的东西,IO口输出直接接功放,由于功放输入阻抗大,输出高电平被拉的很低,不知道怎么办。IO口如何驱动这块,您有什么推荐看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下载电路不需要供电吗?

用USB转TTL线下载,我想用电池供电,USB的电源就悬空也行吧?

网友E:
驱动, 就是个匹配问题.
驱动功率匹配(负载阻抗匹配), 信号电压范围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 就是个匹配问题.
驱动功率匹配(负载阻抗匹配), 信号电压范围匹配.

恩恩,能谈一下具体的方法吗?或实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USB转TTL线下载,我想用电池供电,USB的电源就悬空也行吧?

USB的话可以悬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能谈一下具体的方法吗?或实例?

用一个LM386就很简单的驱动 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的话可以悬空...

好的 3Q

网友F:
DS1302的晶振要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1302的晶振要加电容

我是听说这种小频率的 不用加 看其他人画的好像大多数也没加 就没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听说这种小频率的 不用加 看其他人画的好像大多数也没加 就没弄

你可以留出电容的位置,有需要再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留出电容的位置,有需要再焊上去...

恩恩 那个电容是滤高频谐波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 那个电容是滤高频谐波的吗

好像是稳定晶振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稳定晶振频率的...

恩 3

网友G:
电源电路的C8和C9要对换一下,输出端的电容不能大于输入端的电容,DS1302的VCC端要加一个电阻限流以防自激发热,32768晶振要留有电容位以方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电路的C8和C9要对换一下,输出端的电容不能大于输入端的电容,DS1302的VCC端要加一个电阻限流以防自激 ...

您好,这个我是看普中的单片机板子电容是这样的,请问为什恶魔输出端电容不能大于输入端
所谓的自激发热  是什么?菜鸟 不太懂

网友H:
可以加个pl2303··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加个pl2303··更方便

我有一个usb赚ttl的线

网友I:
看来看去发现这个扬声器有问题,这样是驱动不了的,其他都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看去发现这个扬声器有问题,这样是驱动不了的,其他都没什么好说的。 ...

为啥呢?

网友J:
表示没啥大问题,其实自己做会有更深的印象,还可以做一个ad的3d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