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5509警告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warning: creating .sysmem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1000 words.
   Use
            -heap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我用5509A编程,有以上警告。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A:
这样设置一下  看看可以不

网友B(2014-03-03):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一下  看看可以不

版主,想问您一下,5509的性能如何呢?
我打算学dsp。
准备用来做导航系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想问您一下,5509的性能如何呢?
我打算学dsp。
准备用来做导航系统的。 ...

像导航这种稳定性要求高的   一般都选择较经典的几款DSP芯片
5509低功耗  性能不错  就是看看频率等
用671x等做的应该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导航这种稳定性要求高的   一般都选择较经典的几款DSP芯片
5509低功耗  性能不错  就是看看频率等
用67 ...

看频率什么怎么个标准,你的意思每款dsp频率速度对功能影响会很大吗

那5509和671x等相比,相差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频率什么怎么个标准,你的意思每款dsp频率速度对功能影响会很大吗

那5509和671x等相比,相差远吗

最高频率也是一个限制  浮点还是定点计算能力相差很大
具体相比你最好再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