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芯片

楼主(2014-01-22):
  各位前辈,小弟目前在弄一个恒流源的项目,需要选择一种恒流源芯片,做DC/DC,输入是24V恒压,输出是12W,希望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产品名称    拓扑结构   描述
BP2831A     非隔离     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BP9022A     非隔离     高精度PSR LED恒流驱动芯片
BP9021A     非隔离     高精度PSR LED恒流驱动芯片
BP2832A     非隔离     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BP3133A     隔离       高精度PSR LED恒流驱动芯片
BP2325A     非隔离     降压型有源PFC LED驱动芯片
BP2326A     隔离       非隔离降压型有源PFC LED驱动芯片
BP3319M     隔离       原边反馈单级有源PFC LED恒流控制芯片
BP3126      隔离       高精度原边反馈LED恒流功率开关
BP2833D     非隔离     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BP2822     BUCK     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控制器
BP3115     BUCK     高精度原边反馈LED恒流功率开关
BP3125     BUCK     高精度原边反馈LED 恒流功率开关
BP3315     BUCK     隔离式原边反馈单级有源 PFC
BP2808     BUCK     BP2808 85-265V AC输入LED降压型恒流驱动芯片
BP2802     BUCK     BP2802 85-265V AC输入LED降压型恒流驱动芯片
BP2818     BUCK     可控硅调光非隔离LED驱动芯片
BP2808B    BUCK     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BP3309     APFC FLYBACK  BP3309 原边反馈单级有源PFC LED驱动芯片
BP3108     FLYBACK       BP3108 可控硅调光原边反馈LED控制芯片
BP3105     FLYBACK       BP3105 高精度原边反馈LED恒流控制芯片
BP3102     FLYBACK       BP3102 高精度原边反馈LED恒流功率开关
BP2812     BUCK          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控制器

或者参考:http://www.ti.com.cn/ww/lighting/index.htm?247S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名称    拓扑结构   描述
BP2831A     非隔离     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BP9022A     非隔离    ...

谢谢

网友B:
这也太多了吧。。。。。。

网友C:
可以选择的有好多

网友D:
很多電源商都做這種。。。

网友E:
irf360n我用过,很好很贵,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