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为什么我的STM32F207VET6系统不能下载代码?

楼主(2014-01-22):
过去一直用STM32F103VET6做的系统,现在用207做了块板子,可是不能下载代码。MDK为V4.7,JLink V8为V4.58,建立了一个最简单(含空的main.c文件和system_stm32f2xx.c两个文件)的工程,编译通过,不能下载,提示如下,为什么没有出现相关的MCU信息?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207VE" selected (512 KB flash, 64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58a, compiled Dec  5 2012 18:38:08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14 2012 22:34:52
Hardware: V8.00
S/N : 17892859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楼主:
JLINK接口能够与MCU建立连接,已经读出MCU的ID代码了(0x2BA01477),与JLINK V8版本低有关系吗?

网友A:
可以考虑用stlink2试!

楼主:
谢谢准版主,可是我目前手上只有JLINK V8 啊,版主帮我把问题确定下来,我就帮版主拉票!: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准版主,可是我目前手上只有JLINK V8 啊,版主帮我把问题确定下来,我就帮版主拉票! ...

用的KEIL 环境?  设置对不对?

网友A:
先确认硬件最小系统稳定!

网友A:
我用iar6.5
6.6

网友A:
用jtag通信方式试!

楼主:
本人电路板上只有TCK和TMS,用了多年103系列,喜欢SWD接口。

网友C:
硬件问题:芯片找到硬件应该ok
配置问题:楼主比较熟悉,配置应该不会出错。
mdk版本问题:JLINK固件跟MDK版本是要匹配的。。可以看看这里

网友D:
换个 jlink驱动吧 ,最新 的 好像4.75了 。
我 原先 设计 的 一块板子 ,用 4.08,4.20的 驱动 都不行 ,用 4.75的 就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