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做了个实验,单电源运放,负压反相输入,真的可出正压

楼主(2014-01-22):
我一直有点不相信,正好最近公司人少,就做了一个实验,电路图如下:

测试数据:
-0.998     ->      1.001
-1.497       ->      1.501
-1.997       ->      2.002
-2.496       ->      2.503
-2.995       ->      3.004
-3.494       ->      3.504
误差为一致的偏离理论值在0.2%~0.3%之间,应该是1%电阻误差导致。
在接近供电电压5V的地方,输出达到Rail-To-Rail的上轨,输入再低,输出不动了。
输入为正电压,输出是什么呢?嘿嘿嘿,一般人能都知道,单电源运放输出不了负电压的。
手上没有更便宜的运放,以后有空拿LMV324/358/321来玩玩,应该一样的结果。

网友A:
运放是不知道你输入了负电压的。它只看到被拉掉的电流

网友B:
当然可以了,358运放的输入可以是0V,甚至是-0.2V。
你的电阻前面是-3V,但是运放的输入是0V了。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把输入放正相端就不行了。

楼主:
前面帖子在讨论这种情况是否还能否实现虚短,我有点不确定,所以做了做实验看看。

网友D:
完全符合虚短虚断原理

网友E:
如果输入是正电压,那么输出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正电压呢?楼主怎么不继续做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入是正电压,那么输出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正电压呢?楼主怎么不继续做实验了? ...

你有兴趣可以做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入是正电压,那么输出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正电压呢?楼主怎么不继续做实验了? ...

反相放大电路,为入为正压,为什么要输出正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相放大电路,为入为正压,为什么要输出正压?

我也不是很理解,可是单电源不能输出负电压啊?!

网友G:
难道很奇怪么?

网友H:
跟LZ一样,感到奇怪。不管怎样,你的电路的负载能力一定很差。LZ,股市现在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是很理解,可是单电源不能输出负电压啊?!

运放有共模输入范围,有些运放可以大于电源,有些运放可以小于地
运放输出范围:最小为负电源脚电压,最大为正电源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LZ一样,感到奇怪。不管怎样,你的电路的负载能力一定很差。LZ,股市现在怎样? ...

我重仓的长航油运要完蛋了,这几年白干了

网友I:
LZ还是没有理解运放输入摆幅是指什么

网友J:
楼主,你搭电路的运放具有一定的特性,并不适合所有运放。之前为找这样的运放,很是费了一番功夫,记得当时选的AD822,差不多20元一片,你这个知道价格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重仓的长航油运要完蛋了,这几年白干了

不知道他要停盘吗?我是眼睛一闭,就出了,不赌!!!

网友L:
LZ的这个实验结果完全符合运放的原理,
如果在反相端输入正信号,那输出就恒定为接近0的值了

网友M(2016-01-23):
Multisim仿真也太坑了,单电源供电运放仿真也能输出负压,容易把初学者误导

网友M:
Multisim10 不行,刚才试了下Multisim12仿真的挺准

网友N:
如果输入是正电压,那么输出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正电压呢?楼主怎么不继续做实验了?

同相放大器,可以的,不用做实验,用过了

网友O:
运放用作反向放大器,输入范围被扩展了。
这是在廉价产品上可以找到的电路,但是也存在潜在的风险。不建议使用

网友H(2017-06-22):
@21小跑堂  今天考试题有46页。

正常营运受到恶意破坏,难道不能报警?借助高级技术破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还是没有理解运放输入摆幅是指什么

何解?请赐教

网友P(2025-01-07):
不奇怪,根据虚短和虚断算一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