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我是买到假货了吗?用二极管M7进行220V整流 一上电M7就烧了

楼主(2014-01-2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电路,怎么判断呀?
你设计不对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B:
电流因素考虑了没?

网友C:
我也接触过M7,质量不太好我最后用IN4007剪脚“贴上”代替。真货电流也小!

网友D:
有可能是二极管导通时电流比较大,散热不好,烧掉了,

网友E:
M7也许多没4007皮实,可也不能说不好

网友F:
接错了吧?

网友G:
应该是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导致烧坏的,一般而言反向耐压都是没有问题的。检查下电路设计及查下产品能承受的最大正向浪涌电流。

网友H:
接错的可能大。

网友I:
没有限流,或者安装安反了~

楼主(2014-03-26):
已经解决 买了直插的1N4007放上去就OK了 贴片的M7的耐压数据根本就是假的 要不我买到的就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