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的mcb使用

楼主(2014-01-2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关系,一般128,64,32可选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DDR2 SDRAM正常读写操作之前,需要先初始化(配置EMR2、EMR1、EMR等),通过MCB控制DDR2 SDRAM时,是否也要用户通过编写程序进行初始化?还是MCB自己就能初始化,请教各位!!!!

楼主:
有人在用spartan6的mcb控制ddr2 sdram吗?加我微信mujw   或者QQ1264579433,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DDR2 SDRAM正常读写操作之前,需要先初始化(配置EMR2、EMR1、EMR等),通过MCB控制DDR2 S ...

用户不用关心初始化,初始化操作是由MCB完成的,初始化完成后有一个初始化完成信号输出给用户。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看了一下资料,初始化完成后,calib_done应该为高电平。但在实际测试时,该信号一直为低,fpga输入单端50MHz时钟,PLL_ADV中的CLKOUT0、1、2、3输出时钟分别是100MHz、100MHz、50MHz(用户使用)、100MHz(calibration使用),感觉PLL_ADV没有错,查了好久,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看了一下资料,初始化完成后,calib_done应该为高电平。但在实际测试时,该信号一直为低,fp ...

可以用XILINX提供的example design 仿真然后对比找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XILINX提供的example design 仿真然后对比找出错误

多谢猴哥的建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