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车间用的防静电胶垫有很强的电磁干扰

楼主(2014-01-22):
车间用的防静电胶垫有很强的电磁干扰,严重影响小信号的采集,将adc实验板放上面,采集到的数据全是干扰波,其中主要成分是50Hz工频,还有其他高频的杂波,正常信号完全被淹没,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去除掉?

网友A:
要是被采集信号是低频信号的话做个高频滤波电路把高频干扰滤掉。或者做个金属壳屏蔽干扰。
方法应该还有很多,主要看你的采集电路结构和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被采集信号是低频信号的话做个高频滤波电路把高频干扰滤掉。或者做个金属壳屏蔽干扰。
方法应该还有很 ...

现在特别奇怪的事这个干扰从哪来的,离开这个防静电台垫就好,干扰距离也就10cm左右,台垫也已经接地了。想从台垫上着手解决,因为机器端电路已经定型了,不好改了。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开关电源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开关电源供电啊?

我的设备是电池供电,不过整个桌面上有电脑,烙铁、风枪等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是电池供电,不过整个桌面上有电脑,烙铁、风枪等设备

电烙铁和电脑是挺强的干扰源,您可以把电烙铁和电脑关闭,然后拔掉电源线,试试看采集到的信号有没有好一些

网友C:
是不是车间配电系统接地不好啊 是不是手触碰防静电胶桌面会有静电放电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车间配电系统接地不好啊 是不是手触碰防静电胶桌面会有静电放电的感觉 ...

接地还行,基本上静电全部放掉了,全是emi干扰

楼主:
找了专家来现场看,结论是网电源引进的干扰,怀疑是有大干扰设备把emi引入到地线造成的,实测楼层越高干扰越厉害,应该是接地释放能力不足造成。电源改造起来很麻烦,建议我专门开辟房间用于测试。

网友D:
做个金属笼子,在里面测试,不知道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