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中断函数调用请教 急急急

楼主(2014-01-22):
小白请教高手:当CPU正在执行一运行时间很长(假设)的被调函数时,这时产生了定时器中断,请问:这时CPU是立即去执行中断函数拉  还是把被调函数执行完才去执行中断函数???

网友A:
要看你的正在执行被调函数是不是中断函数,还有他的优先级,如果是中断函数,而且优先级也比你刚刚发生的级别高,就要先执行完再执行中断,反之,如果被调函数是低优先级或者普通函数,就先执行中断。不过AVR的中断程序里面的都差不多,只要不是看门狗和reset中断,其他的优先级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