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5326音频IC 双端输的如果转为单端输出?

楼主:
我用这个IC做了二极放大功放,输入只能做单端输入的,因为还有其它的音频是单端的,第一极放大我将INR+做单端输入  然后把OUTR输出接到INL+的二极放大输入 然后OUTL-和OUTL+接喇叭,这样的话第一极放大就会有白噪声到二极放大,喇叭就会有很小的噪声跟电流声差不多,所以想问一下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样接是不是对的?如何解决这个噪声的问题?以下是我现在做的电路就会有这个问题?请那位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A(2014-01-22):
用喇叭驱动芯片来做信号放大是不合适的呀。第一级输出是带功率的,也就是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引入噪声是必然的。
换用低噪声的运放吧,处理完再给到功放驱动喇叭

网友B:
如果是用作单声道功放,可以将输出接成桥式,这样可以获得4倍的输出,具体电路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喇叭驱动芯片来做信号放大是不合适的呀。第一级输出是带功率的,也就是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引入噪声是必然 ...

嗯!谢谢!不过只能这样子用,要不就要用三个IC才能实现这个功能,386远放、摸拟开关、音量调节3个IC,如果能解决小噪声的问题就用PT5326就够了,因为有两种音频共一个喇叭,1、第一极输出的音频送给第二极输入放大输出 2、第二极的输入也其它音频直接从二极直接输入的,所以当二极直接输入音频有信号来时这时就要过来SDR 16脚关断第一极放大输出,要不就会有声音冲突了,所以才这样子做,请问还有其它方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作单声道功放,可以将输出接成桥式,这样可以获得4倍的输出,具体电路去看器件手册。 ...

嗯,现在就是接成桥式就有小噪声的问题呢!请问方法可以解决这问题吗?因为我要用到2个功能:1、关断和切换通道2、音量调节。要不就要用三个IC才能实现这个功能,386远放、摸拟开关、音量调节3个IC,如果能解决小噪声的问题就用PT5326就够了,因为有两种音频共一个喇叭,1、第一极输出的音频送给第二极输入放大输出 2、第二极的输入也其它音频直接从二极直接输入的,所以当二极直接输入音频有信号来时这时就要过来SDR 16脚关断第一极放大输出,要不就会有声音冲突 。谢谢!

网友B:
如果电路正确(以器件手册所载为准)还有噪声的话,说明是PCB设计或/和电源品质以及信号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