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前辈:卷帘门遥控器拆开看电路,原理上解释不通

楼主(2014-01-22):
近日闲来无事,拆开了自家卷帘门的遥控器,绘制下来电路图(据我看来是最最简单最最普遍的那种遥控器),无线发射部分如下图(虽然是网上摘抄的,但是对比过实际pcb板,确认无差错的)
遥控器肯定是好的,但是原理我小弟我实在实在搞不明白,连最基本的这个电路能不能起振我都分析不出道理来,还亲各位路过的大师帮俺瞧一瞧。

实话实说,模拟小弟也学过啊,怎么连正反馈通路也看不出来。已经折磨我2天了,严重挫败了我的自信,大师们你们说咱们教材是不是坑爹啊,这么实用的电路怎么不讲解讲解呢?
为了方便,把交流通路给大家画出来(天线部分就合理忽略了):

其中L上下不过nH级别,C2典型值5-7pF,Q1我拆开看是2SC3356

在线等,在此谢谢留下脚印的同仁了。
50分不成敬意,全部给最佳答案。

最后附上手绘完整草图,供勘误参考

网友A:
应该是泛音晶振,这样等效也许能看清

网友B:
这个跟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感觉关系不大,应该就一串联型晶体振荡器吧。

把三极管看成一反相器,画下交流通路,是不是跟单片机的振荡电路有点类似?不过由于像2楼说的,是泛音晶振,加了C2,。同时也用L1进行分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泛音晶振,这样等效也许能看清

先谢谢回复。应该不是吧,应为这里的晶振是声表振荡器(3-4只脚的那种),外壳上标注就是433.9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感觉关系不大,应该就一串联型晶体振荡器吧。

把三极管看成一反相器,画下交流通 ...

先谢谢回复。您说的应该是单片机常用的皮尔斯振荡电路吧?不是的,皮尔斯说白了还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啊(画交流通路)。对了,应不是泛音晶振,晶体管这里是声表器件,标注即是433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回复。您说的应该是单片机常用的皮尔斯振荡电路吧?不是的,皮尔斯说白了还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啊 ...

哦,是跟单片机的不一样,忽略了下面的电容了。。。。。。

不过这个图,好像跟啥三点式的结构都关系不大吧,画下交流通路看看。Vce经过L1后取出一部分通过晶振反馈回be。

网友A:
嗯,是声表。从构成3点式的串联反馈原理来说它俩应一致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这里用到了三极管的极间电容的参与,这可能是我画不出交流通路的原因。正在研究

这么高频,肯定要用到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

额,前辈厉害!先受小弟一拜。
此有一问,迫不及待想请前辈解释一下,“SAW暂作为正反馈元件”这句话怎么理解好呢?

网友A:
声表是串联在正反馈支路中,并以插入损耗为选频特征。暂——当以笔误吧

网友D:
皮尔思电路,晶体等效于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皮尔思电路,晶体等效于电感

不认同

楼主:
问题关键是,无论你把晶振当作电感还是电容,正反馈是怎么传到出来的?没有正反馈,怎么有自激振荡呢?诸位前辈帮我想想吧

网友E:
关于这种遥控器,我也一直有个问题。

从芯片数据手册上看到,PT2262和PT2272的地址编码,是靠引脚接高低电平来实现的,
但是我发下很多模块都没有对编码引脚进行连接,而是悬空着,但却不影响使用。

不知为何??

网友F:
说真的,我公司的卷帘门遥控器坏了从不修,都是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种遥控器,我也一直有个问题。

从芯片数据手册上看到,PT2262和PT2272的地址编码,是靠引脚接高低电 ...

据我所知,悬空就是默认不设密码。

网友G:
那是个声表面波反相器。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真的,我公司的卷帘门遥控器坏了从不修,都是直接换新的

呵呵,最近想diy一个遥控器,以为这么便宜的东西肯定低科技含量,没想到还看不懂,呵呵,说来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个声表面波反相器。明白吗?

哦,此话怎讲?
请看声表面波的datasheet里面摘录的等效电路图:

貌似和晶振一模一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种遥控器,我也一直有个问题。

从芯片数据手册上看到,PT2262和PT2272的地址编码,是靠引脚接高低电 ...

实际应用中,都会设置地址编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认同

顶楼图中电感大小未知,是不是起到RFC作用不好说。

如果以9楼图为准,LC有暗示作用,可以判断是米勒电路,哈特来型。
其中LC是感性的,晶振是感性的,加上Cbc,那么2个电感和1个电容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图中电感大小未知,是不是起到RFC作用不好说。

如果以9楼图为准,LC有暗示作用,可以判断是米勒电 ...

关于这个电感,可以说非常小 ,大概几到几十nH级别。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提供一个某位DIY作者的图,

上面的3mm/4T5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根3mm粗的小棍,把线圈在上面缠绕4圈半,就ok了。
我拆的这个遥控器的电路板,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根本没有手工缠绕的线圈,也没有找到任何电感器件(可能确实没有这么小的电感),那么它的电感怎么做到的呢?答:是通过pcb板上布一圈形的0.5mm左右宽的铜线做到的。

综上所述,电感确实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图中电感大小未知,是不是起到RFC作用不好说。

如果以9楼图为准,LC有暗示作用,可以判断是米勒电 ...

xu前辈是说这样吗?不对啊,看不出正反馈啊
原电路的交流通路

所谓的电感三点式(hartley)型电路。

明显还是有问题啊,依然找不到正反馈通路啊。
额,

网友D:
俺之前看过实际电路,全中国做出来都是一样的,比如连接电池的那跟线,在PCB上是Z型的。
PT编码块个头太大了,现在多用HS15系列的贴片封装。

电感很小,以22楼为准,前面说的不算。

网友A:
由C极L两端180度,经声表直通反馈到B极,成正反馈
小9思维固化在石英晶体L/C特性上了
声表选频不在其感或容性上,而是表现在衰减特性上

前面已经表达清楚了,尤其9楼b图非常直观的三点式

网友H:
L,C,压电元件都可能产生移相的,这个电路的相位条件很容易满足的。

楼主:
诸位,不是晚生较真啊,确实是很糊涂。前辈们请看---各种三点式的正反馈通路示意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电感,可以说非常小 ,大概几到几十nH级别。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提供一个某位DIY作者的图,

上 ...

这个电路图有两个问题:
1.集电极那个电感上要并一几PF电容,在PCB上位于那个电感和这个电容构成圆或方等形状。闭合处。
2.SAW接地脚直接接在8050C处,极大简化了布线。

网友A:
这吗简单,就28楼了

网友H:
压电元件既提供频率选择,又提供了相位移动,难道很难理解么?
电路的工作状态不一定满足所谓三点式振荡器的状态。

网友I:
这其实就是一个调制电路,315M是载波信号传输用的。IN会进入一个PWM调制信号,接收端解码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图有两个问题:
1.集电极那个电感上要并一几PF电容,在PCB上位于那个电感和这个电容构成圆或方等 ...

嗯。
1.没有发现(至少手中的这个遥控上,还有其他相关资料中)有这个并联电容存在,刚才检查了一下,确实没有。
2.这个脚是有的,我没画出来。
附上手绘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吗简单,就28楼了

我是说正反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悬空就是默认不设密码。

如果都不设置密码,难道不会干扰吗??

还是内部默认一个密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实际应用中,都会设置地址编码的。

可是我见了好多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压电元件既提供频率选择,又提供了相位移动,难道很难理解么?
电路的工作状态不一定满足所谓三点式振荡器 ...

很好理解吗?
晶振在电路中的作用无非3种:当开路(并联谐振),当小电阻(串联谐振),当电感(频率带限定在前两种状态之间很小的隙缝内)。
这三种情况,无论哪种,引入的相移要么0,要么正。

在下图中(即顶楼),请问大师是怎么实现相移180度的?(即正反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见了好多都没有的!!

没有怎么让遥控器和卷帘门信号接收器一一对应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怎么让遥控器和卷帘门信号接收器一一对应啊?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纳闷啊。

按理说应该是都有的,但我买的一个315M模块和老头子车上的,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Cc包括三极管的集射间电容,L上与C2并联取电容性Cb,
由L上提供直流电源也是扼流圈。L下为諧振电感。Cb及C ...

大师,我们做朋友吧!
(痛哭流涕状)话说你怎么才来啊!
我检查了一下:
A检查正反馈通路,没错,存在!
B我把ce间结电容典型值5pF带入,C2就取pcb上的5pF,L下合理取30nH(根据pcb板上的走线宽度及长度查表估计的),得到结果500多MHz,数量级一致!离433MHz这么近,不敢信啊!
C,连L上的作用都给我解释了:那就是阻止谐振环输出的信号直接接地,保护其有效地走SAW器件通过。

21IC真不愧是藏龙卧虎之处,此芯片远销全世界,可是相关理论解释却罕有看到,包括90年代第一批diy出原型的那批前辈也没能如此一针见血。厉害!

楼主:
在此再次谢谢令人钦佩的king前辈,您不知道你那寥寥数笔对我的帮助是多么巨大。
也谢谢lgz,xukun,jjjyufan,EM等名字不再一一列出的各位前辈,无论理论严谨与否,一一感谢你们对我的启发。
不过既然顶楼有言在先,非常遗憾这50分只能给king555前辈一人了。
诸位请接受我提前的新年祝福,聊表我的感激之情。
祝大家新年愉快,工作顺利,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节节攀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J:
Cc包括三极管的集射间电容,L上与C2并联取电容性Cb,
由L上提供直流电源也是扼流圈。L下为諧振电感。Cb及C ...

嗯,这老5没有虚的,最突出的是
L上提供直流电源也是扼流圈

关于“声表此时处于弱感性”中,赞同“弱”,但不认同”感“

小9思路一开始受限于所测绘电路形式,误作电感三点式,一直看不出”电容3点式“
第二个误点思路固化在”石英晶振“工作特性上了——非要整出个L/C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此话怎讲?
请看声表面波的datasheet里面摘录的等效电路图:

声表面滤波器可以理解为变压器。

不,在应用范畴讲应为”频敏电阻“

网友G:
声表面滤波器你拆开看看,就是一个压电陶瓷变压器加玻璃滤波器。

网友D:
同志们,表激动!!!

请问什么叫RFC,收音机中的RFC是不是mH级的?这里的几个nH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此话怎讲?
请看声表面波的datasheet里面摘录的等效电路图:

陶瓷谐振,石英晶振和SAW,一般不用区分它们,交流等效是一样的。

网友K:
貌似和晶振一模一样啊

----------------------

正解!

网友H:
我的理解,这个SAW至少会有3个端,它和晶体是不同的。
信号从一个端传输到另一个端,经过了若干周期,它可以提供很大的相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志们,表激动!!!

请问什么叫RFC,收音机中的RFC是不是mH级的?这里的几个nH就够了?

小9子没见过那玩意儿,老5比他大不了几年却了得
L上,就天线而论它是调配电感部分;就自激而言扼流圈——在电容3点式原理图中可视而不见
略微修改2楼图如下

网友A:
这里的几个nH就够了?

这个电感对于反馈输入阻抗来说,确实不要很大
实际上,电源+回路已经有了相当大电感,只是未表达不确定而已

网友A:
至于那个SAW,俺理解此处的等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对于反馈输入阻抗来说,确实不要很大
实际上,电源+回路已经有了相当大电感,只是未表达不确定而 ...

楼主在上一页给出了某DIY者画的图,该图接近实物,比如电池正极经过蛇形线给相关电路供电,他用电感表示出来了。

原件参数有了,就能计算了,电感电容和天线阻抗都知道,频率也知道,定量分析就有了。

如果你能就此得出RFC阻抗远大于另个分支,那么扼流圈说法就没人怀疑了。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什么好争的,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L:
深入学习了啊

网友D:
1.我们参与讨论并非为了分,版主要分有用,我们群众要分没有一点用。
所以不用分分分的。
2.还有不少问题没解决,就稀里糊涂结束了。
比如最基本的问题:这是什么类型振荡器?貌似到现在没有结论。
上面555没用专业术语,比如专业术语中只有公**GB和GG两个,没有什么共射。
同样,因为"电容三点式"也无法唯一确定电路结构,也没有这个术语。
3.我上面为什么要锁定晶振的L/C?很简单,相位平衡条件决定的。
4.调节原件是???
5.这个电路无需调整,可一次性成功,当然价格也是白菜价,值钱的可能是外壳模具贵。
6,如果只是想凑出正反馈和相位条件,太容易了,三极管的三个等校电容,加二个外接电容,加电感,这么多存储原件。估计一不小心会凑多了。

网友M:
这是一个不错的讨论帖子。
同意楼上的意见,还有不少问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直到明确深入不下去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A:
老九最有价值的一句话
专业术语中只有公**GB和GG两个,没有什么共射。
同样,因为"电容三点式"也无法唯一确定电路结构,也没有

网友D:
重复:共射.共集,共基的称呼,是研究放大器基本组态时用语,在研究oscillate时就没人了,有个很接近的称呼:基极接地的。。。但也没用共基这个称呼。

如果你想告诉别人地在哪,用专业术语叫做:皮尔斯[发射机接地],考毕兹[极点级接地]等等。。。

网友M:
头绪比较多。
又看了一下原pcb照片,基本上是低频布线,本质上是单面板特性,分析出的等效电路与实际的会相差较大。板上走线能不能等效为小电感或者扼流圈,需看线长、线宽、端接阻抗等。

三点式振荡器模型
三点式振荡器模型无论是2电容+1电感,还是1电容+2电感,都是有源谐振器,具有反馈通路。这些外接元件模型应该理解为:与其他元件、器件分布参数合成后的等效容性、感性元件。这种等效包含了电路所有元件的贡献,只是各元件的贡献大小有所不同。有的振荡器既使缺少某一外部电容元件,但是凭借器件的分布电容,电路也能工作,就说明了上述模型元件的等效原理。由三点式的不定组态,可以实现EBC组态,或者非EBC的混合组态。在我看来,这种组态的分类是针对放大器还是振荡器,没有区别。完整振荡器电路的仿真(现有的开路、无传输特性的负阻振荡器仿真不算完整电路的仿真)可以忽视这些组态电路的多样性。
SAW谐振器的频率控制
SAW谐振器是窄带谐振器,其窄带特性控制了振荡频率的范围。振荡频率的选择是通过起振条件的竞争实现的,高反馈幅度是竞争的决定条件。对于谐振器的传输通路应用,这不光取决于谐振器的低插损,也要看合成的相位条件,合成的高反馈幅度未必发生在谐振器的低插损频率上;对于单端口谐振器的应用,反馈节点合成阻抗(例如并联阻抗)的高低将影响到反馈幅度;或者对于准共基混合组态,基极对地谐振器的低阻抗通路频率,控制着振荡频率。起振初始,在谐振器的较宽频带内都满足起振条件,但是竞争自动选择、调整了振荡频率。外部低QLC谐振器只是提供了更宽频带的起振条件,更准确的振荡频率则由带内的SAW谐振器频带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复:共射.共集,共基的称呼,是研究放大器基本组态时用语,在研究oscillate时就没人了,有个很接近的称呼 ...

所见略同!这就叫非同一般

网友A:
老5,这点儿东西鲜为人知,老9没错,佩服(还以为这里没人懂呢)
64楼,这就是那个研究错误的开端

网友D:
更宽频带的起振条件?这句话什么意思?
把起振条件不等式列出来看看?

网友A:
讨论开始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更宽频带的起振条件?这句话什么意思?
把起振条件不等式列出来看看?

先跟你说个现象:振荡的频谱可以像一面帘子。
其中的涵义值得玩味。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老5,这点儿东西鲜为人知,老9没错,佩服(还以为这里没人懂呢)
64楼,这就是那个研究错误的开端 ...

对振荡器组态的定义没必要认真。原始的coppits组态并不是共集电极,而是C极接有电阻,该电阻接地(电源),后来许多人把共集的叫作coppits,也就流行了。早先振荡器的类型不多,用人名分类;衍生的种类多了后,现在没人对用人名命名感兴趣了。几年前,曾有人重提用人名命名某振荡器,但是没人响应,看来不是方向。
另外,振荡器中混合组态居多,组态的名称并不与振荡的原理有直接的联系,上面coppits就是一例,只是关系到交流的方便程度而已。因此,以组态名称判断研究错误与否,表象了,跑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先跟你说个现象:振荡的频谱可以像一面帘子。
其中的涵义值得玩味。

THD≠0自然不消说了,但你要能用它来解释启动,会很吸引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对振荡器组态的定义没必要认真。原始的coppits组态并不是共集电极,而是C极接有电阻,该电阻接地(电源) ...

从你说的考毕兹,纠结于一个电阻得变化,以及讨厌现有振荡器得命名,根据我的经历--我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也迷糊现有振荡器的命名法。
几乎任何一个人学习振荡器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俺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捋清。捋清了你就不会讨厌它了。

名字或符号的重要性就不说了,人类认识的一切事物都有名字,逛论坛的都有个ID,没有名字会怎样?不知所云。

网友N:
不懂,有晶振不就一定能起镇的吗

有晶体谐振器只是晶体振荡器能起振的条件之一,有它也不能保证电路一定能起振。

网友M:
从你说的考毕兹,纠结于一个电阻得变化,以及讨厌现有振荡器得命名,根据我的经历--我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也迷糊现有振荡器的命名法。
几乎任何一个人学习振荡器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迷糊命名法”,曾经了解过,但是后来觉得没有必要认真,因为电路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准确命名各种振荡器,种类太多,也会给多数人造成困惑,不如直接描述电路。起名是为了描述方便,用已命名且著名的名称,可以达到方便的目的,但是不意味着命名方式会给所有的描述带来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D:
THD≠0自然不消说了,但你要能用它来解释启动,会很吸引人。

”门帘式频谱”指的是基波宽频谱,是非正常频谱,但是其存在必有对应的原理。
正常的频谱也有带宽,底部宽,上部窄,宽窄因谐振器的Q值而不同。各处幅度都在起振中被循环放大,因谐振器频率特性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幅度(竞争)。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迷糊命名法”,曾经了解过,但是后来觉得没有必要认真,因为电路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准确命名各种 ...

.

完全同意,同意每一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
名字,确定的是电路基本架构,而不能完全确定电路所有特征,比如实际一共有多少原件不知道。

男人这个符号,能确定肯定有小DD,至于说诸如身高样貌之类的特征,未知。

道理是一样地。

比喻很生活化。

网友M:
引用 网友J:
61楼
如此的SAW成为电感性使得其成为諧振电感的一部分,將使得SAW承受较大功率以及振盪頻率偏高SAW标称值之缺点。
感性与低插损是SAW的工作区间特性,不能承受较大功率是不可避免的。
标称频率偏高,是由振荡器高输出幅度的非线性造成的,即幅度越高,频率越低,这是个普遍规律。因此,振荡频率低于SAW低插损标称频率是正常现象,该频差原理与前面说的“竞争”定频率的原理无关。

网友M:
我想,用类似“竞争”的原理解释RC振荡器的频率和频率误差也许是有道理的,而不用太在意理论计算频率的准确度。理论计算给出一个频率范围就够了,具体频率不光取决于无源元件值,也受有源器件参数的影响。(题外话)

网友O:
引用 网友D:
.

完全同意,同意每一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

按照你有小DD的说法,太监也算男人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M:
”门帘式频谱”指的是基波宽频谱,是非正常频谱,但是其存在必有对应的原理。
正常的频谱也有带宽,底部 ...

如何定量表征这种"竞争"特性?或者说如何判断各种振荡器的波形纯度?
以维恩桥过移相震荡器等为例说吧。你看那种方便就用那种。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如何定量表征这种"竞争"特性?或者说如何判断各种振荡器的波形纯度?
以维恩桥过移相震荡器等为例说吧 ...

“定量表征竞争特性”有一定的工作量,我需要准备一下,以前没有成文。
“竞争”只是说明振荡频率与谐振器标称频率,或者与想象频率不同的原因,与波形纯度没有直接的联系。

波形纯度可以通过时域指标与频域指标的对照来判断:
波形的正弦程度谐波的幅度。谐波越低,波形越正弦;
波形曲线的粗、细相噪指标的低、高。相噪指标越高,谱线的抖动越小,波形曲线越细。谱线的抖动,可以来自于噪声的调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以老師的說法為主,但我想听听***的意見。

以老9的见识,他还是有资格不服的
如果说,能把L上看出扼流圈的,那叫一个技术水平
那么,能区辨共射与接地,那就是一种认识境界

楼主才2年纪学生,自然不懂这些个
倒是要注意,那些一心想着突破经典,除了新概念就是新理论的言谈,都可以忽略掉
——无论是元或w或谁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定量表征竞争特性”有一定的工作量,我需要准备一下,以前没有成文。
“竞争”只是说明振荡频率与谐振 ...

1.定量表征早有了,你这是把老问题起了个新名字而已,犹如2009年问世的"电流接力棒"是电流镜的新名字一样。
2.你的第二句理解有误,电路实际振荡频率 无需一定等于或接近谐振器标称频率。
3.第二段第一句表述有误,不同的东西才能放一起对照,比如小明和小刚对照,小明较胖,小刚较高。小但小明自己一个人对照不出任何不同。
所以应改为"波形纯度的可通过测量时域或频域的"

网友M:
1.定量表征早有了,你这是把老问题起了个新名字而已,

“竞争”可以有多种形式,你说的竞争在振荡器中指什么?

2.你的第二句理解有误,电路实际振荡频率 无需一定等于或接近谐振器标称频率。

这不是我的误解,我是要说明会存在与期望不同的频率,“竞争”就是原因之一。满足能起振条件的频率是一个频带。都满足起振条件,幅度高低不同,其中就存在竞争。

3.第二段第一句表述有误,不同的东西才能放一起对照,比如小明和小刚对照,小明较胖,小刚较高。小但小明自己一个人对照不出任何不同。所以应改为"波形纯度的可通过测量时域或频域的"

我写的是“波形纯度可以通过时域指标与频域指标的对照来判断”。
不言而喻,判断肯定是要通过测量指标来进行。“波形纯度”是指时域的指标,而时域的纯度指标不如用频域的指标表达准确,例如波形的正弦程度、曲线粗细,因此可以对照频域指标。

网友D:
你这很多说法,貌似都不妥当。
1.先说"竞争"这个词不恰当。说到竞争,意味着竞争的环境是公平,公正的。比如说高考,学生之间在竞争,比如市场竞争。而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比如哈尔滨的MBA考试4.8万包过,比如前段时间股市乌龙事件,这可不叫竞争,这是舞弊,这是饭最。
在振荡器中,那些频率或幅度能通过,事先都知道了,明显是开后门了,这哪里有"竞争"?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你这很多说法,貌似都不妥当。
1.先说"竞争"这个词不恰当。说到竞争,意味着竞争的环境是公平,公正的。比 ...

关于“竞争”的含义,我觉得没什么好争的,如果有更合适的名称,可以提出来。
”貌似不妥当的很多说法”还有哪些,不妨都点出来。

网友D:
点击登陆,出来个显示错误的提示框,早9点多到现在一直登陆不上来,而且最近一段都是如此,让人抓狂。
21IC网站做的太差劲了,发帖的胃口一点都没有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点击登陆,出来个显示错误的提示框,早9点多到现在一直登陆不上来,而且最近一段都是如此,让人抓狂。
21I ...

不可能吧,一直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向站方举报,可以截图

网友P:
楼主没必要钻牛角尖,有些怪异电路都是由实验得出进化过来的

网友M:
振荡电路仿真

这是50SAWRSAW Resonator)文件中的一个应用电路图。基极对地接的器件是双端口SAWR,但是作为单端口器件使用,其等效电路及特性见下图。

左图是器件文件给出的等效电路,各元件值按文件给出的设定,略有修改,以校正仿真传输曲线与文件曲线150 KHz左右的频差。器件标称频率是433.92 MHz,曲线对应的频率范围是0.75 MHz
左图上图是传输特性仿真。箭头-1-2各是内阻为50欧的仿真信号源和接收机(内阻没有以元件形式显示,但是被用于仿真计算)。中图是传输特性,红线为S21幅频特性,蓝线为传输相频特性。右图是阻抗圆图,红线是双端口应用时的输入、输出端口反射系数S11S22(未显示,S22=S11),显示了端口阻抗-频率特性(阻抗与频率的对应关系:在曲线上按顺时针方向变化,对应着频率从低到高变化)。
左图下图是器件在单端口应用下的端口阻抗仿真电路图,端口反射系数S33见右图阻抗圆图中的蓝色曲线。
注意,在标称频率433.92 MHz上,各端口阻抗呈现容性(阻抗圆图上半部阻抗为感性,下半部阻抗为容性)。

仿真
左图是按照器件文件中应用电路建立的振荡器仿真电路图。箭头-1-2的接入方式是至少4种接入方式中的一种,箭头-1的内阻R01是动态的,箭头-2的内阻是50欧。与箭头-1连接的方框是前面SAWR的数据模型。器件与箭头-1连接端在电路中接地,在仿真中接入仿真源,由于源阻抗R01很小,该端点连接阻抗近似接地,与实际电路条件接近。
电路上图是传输特性仿真,指标有增益S’21(不是S21,因为R01不等于R0)和群延时GD。起振条件的判据是:在起振频点上,|S’21|=10dB),GD<0。见右上仿真曲线。
电路下图基本复制上图,是输入回路净阻Rnet仿真电路,仿真源是箭头-3。起振条件的判据是:在起振频点上,Rnet<0。见右下仿真曲线。
S’21GDRnet判据需要同时满足。
仿真解读
起振频点可以通过调节元件参数改变,见右上图中的实线和虚线的移动范围,它们可以高于或者低于谐振器的标称频率,也可以等于标称频率。这说明了器件标称频率特性并不能始终保证起振条件的优势(器件在反馈通路中的应用也是如此,即低插损特性并不能维持振荡总发生在此频点上)。
SAWR并不是主谐振电路元件,主谐振元件是LC1C2,但是SAWR的特性影响到振荡,例如窄带特性。如果在振荡频率上用无源元件等效替换SAWR,振荡的谱线将大大加宽,在上面0.75 MHz仿真频带内,S’21基本上是一水平直线或者斜率很小的斜线。这也说明,每个元件对振荡都有贡献。
调节谐振元件参数,振荡既可以工作在SAWR的容性区间,也可以工作在其感性区间,振荡频率随之变化。如果基极接感性元件或者容性元件,电路各是什么类型振荡器?
“正反馈”是起振的基本概念,负阻是正反馈的结果。在分析起振条件中一定要分析2nπ的相位平衡条件吗?在五花八门的电路中如何确定输入、输出、反馈之间的相位,恐怕没人能说的清。因此,有必要质疑相位平衡分析法的必要性,毕竟解决工程问题的手段是要化简,不是求繁。本仿真判据是建立在负阻特性之上的,可以看出,这些判据适用于多种类型的振荡电路,分析方法简单可靠。
因此,在电路分类上可以化简,在分析方法上也可以化简。
需要说明的是,在存在非线性的情况下,三点式振荡器频率“一定”低于其线性仿真频率,幅度越高,频率越低,还没见到过例外。原理就不在这里说了。
从仿真中还可以解读出其他内容,各取所需吧。可能有人会怀疑本纸上谈兵的仿真,那我就先点一下:我是有更复杂的实战作后盾的。
有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不可能吧,一直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向站方举报,可以截图

你用手机登陆就知道了。
网站bug多的很,比如最左边的书签上,控制其有无的按钮现在没有了,但有时又有了。
再比如回复时,跳出来文字输入框,由于手机的键盘占了屏幕的一半,当你退出键盘以便去看别人帖子内容,看完后想接着输入文字时,就很难进入文字编辑状态了。。。

网友D:
jz0095已经陷入了漩涡,难以自拔了。
过去几年,随着在经典的来森公式基础上修改完善的相噪问题得以解决,振荡器可以说是研究的最成熟的模块之一,经典专著有10部以上,许多书中不但有理论预测分析,还给出了实测结果。可以说,相关理论都经受了实践检验。

jz0095有多年海外工作经验,主攻OSC,在这方面有许多心得,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但是,从他上个帖子新分析到现在还说的负阻振荡器可以看出,概念混乱,射频判据和低频判据相互串门。而且从字里行间明显可感受他偏爱频谱分析,实际上包括线性技术,非线性技术,瞬态分析技术等分析技术,没有哪种技术是万能的,各自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所以不要过于崇拜某一个,也别想发明某种万能分析技术。
由于0095太能说了,而且观念已经定型,所以想用文字改变,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想要挑战现有理论,捋清基本概念先,尤其是公式适用条件。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如果都不设置密码,难道不会干扰吗??

还是内部默认一个密码??

2276 是3态,1.高电平,2.低电平,3.悬空是一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Q:
2276 是3态,1.高电平,2.低电平,3.悬空是一态,

关键是怎么完成的配对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见了好多都没有的!!

PT2262除了地址编码还有一个震荡电阻,都匹配了才能通讯。而且这个通讯是单方向的,一个只接收,一个只发射。如果震荡电阻(决定传输速率)不匹配,会出现误码或不能通讯。另外不设密码是为了生产方便,有些会预留焊盘,如果出现问题可以自行更改编码,厂家发给相同地区的产品一般不会出现相同编码。估计你手上的是不同厂家的,撞码这样的事都能发生,你可以试试买点彩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R:
PT2262除了地址编码还有一个震荡电阻,都匹配了才能通讯。而且这个通讯是单方向的,一个只接收,一个只发 ...

感觉厂家不会傻到把配对成功与否寄托在元件的参数上。

的确是都预留了焊盘,但却都没焊。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感觉厂家不会傻到把配对成功与否寄托在元件的参数上。

的确是都预留了焊盘,但却都没焊。

上面说的2276我没见过,2262为了简单,只靠这两个进行配对。厂家为了节省成本,不会设置得过于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R:
上面说的2276我没见过,2262为了简单,只靠这两个进行配对。厂家为了节省成本,不会设置得过于复杂。 ...

那不是参数稍微有点差别就会GAME OVER!

照这么说来,元件老化什么的是不是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怎么完成的配对啊??

你说的什么意思呢?配对就是11位都对应啊。悬空对悬空,地对地,高对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你说的什么意思呢?配对就是11位都对应啊。悬空对悬空,地对地,高对高

关键是所有的引脚都是“悬空”!!

:L:L:L:L:L:L:L

网友Q:
关键是所有的引脚都是“悬空”!!
这个编码解码都全部悬空也可以啊,这样最简单

网友Q:
11个悬空状态,也是编码的一种,你有什么疑问?

网友M:
引用 网友D:
jz0095已经陷入了漩涡,难以自拔了。
过去几年,随着在经典的来森公式基础上修改完善的相噪问题得以解决,振荡器可以说是研究的最成熟的模块之一,经典专著有10部以上,许多书中不但有理论预测分析,还给出了实测结果。可以说,相关理论都经受了实践检验。

jz0095有多年海外工作经验,主攻OSC,在这方面有许多心得,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但是,从他上个帖子新分析到现在还说的负阻振荡器可以看出,概念混乱,射频判据和低频判据相互串门。而且从字里行间明显可感受他偏爱频谱分析,实际上包括线性技术,非线性技术,瞬态分析技术等分析技术,没有哪种技术是万能的,各自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所以不要过于崇拜某一个,也别想发明某种万能分析技术。
由于0095太能说了,而且观念已经定型,所以想用文字改变,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想要挑战现有理论,捋清基本概念先,尤其是公式适用条件。

假日已过,现在给个回应,内容比较严肃,有代表性。为论述方便,把支持现有理论的辩论一方称为正方,把挑战现有理论的一方(以我为代表)称为反方。
.
0095太能说了,而且观念已经定型,所以想用文字改变,几乎不可能。
首先,我不相信在互联网上、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能有人把黑的说成白的而不倒。我的观点有理有据,我找不出不**的理由。相反,如果正确的东西经不起质疑与争辩,那将是真理一方的悲哀。
我对现有线性振荡原理的缺陷已经指出的很具体了,并且有实验过程、结果的证明,如果还不能正视这些事实,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将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或者是学风的问题。我请正方认真思考一下,你们的基础理论扎实吗?试图用“皇帝新衣”朴素的洞察力去观察问题了吗?说句重话,是只能唯权威马首是瞻,还是有能力和胆量根据基本原理和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修改自己的观点?不了解不是问题,但是当别人把内容都摆在你面前(在你的理解范围之内)你还“看不懂”就是问题了。
.
我认为在诸多问题上,正方的推理不严谨。
.
“过去几年,随着在经典的来森公式基础上修改完善的相噪问题得以解决,振荡器可以说是研究的最成熟的模块之一,经典专著有10部以上,许多书中不但有理论预测分析,还给出了实测结果。可以说,相关理论都经受了实践检验。”
相噪公式,发明人在1966年前后以跟杂志编辑通信的方式予以公开。在1998-99年美国rfglobalnet论坛上,我见到有人称它是made-up formula,即不是经理论推导出来的“人造”公式,这种看法可能会出现得更早。强调made-up,有怀疑其理论价值的意思。“made-up”并没有问题,在工程中并不少见。这种做法将有关系的变量编入公式,用测量结果调整一些参数,并不断进行修改,使公式看似完美。这是一种工程手段。但是,应该说,相噪公式与振荡器线性稳态原理没有关系,它不能成为起振原理完善和现有振荡器理论完善的证明,起振的原理与振荡的品质是不同的问题。
.
经典专著有10部以上,
这可以作为理论正确的参考,但不是“理论正确”的推理依据。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进行理论的鉴定、对比。
逻辑上,正确的理论应该得到正确的结果,这里的“正确结果”包含结果的数值准确变化趋势正确,或者还有其他的标准;但是数值的准确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变化趋势的正确?或者说,结果“准确”就一定是理论正确?不见得。
非线性下,输出幅度越高,频率就越低;此规律的另一个表达就是,线性频率一定高于非线性频率;进而,线性仿真频率一定高于非线性振荡频率。这些规律都得到事实的支持。
多数人可能没注意到,现有软件的仿真(线性+非线性谐波平衡法)产生的线性和非线性频率的高低是可以交替变化,无规律可循的。尽管有人认为此类频率结果可以接受,但这并不是理论正确的严格依据;“结果可以接受就是理论正确”不成严格的因果关系。
HB(谐波平衡法)的原理没有缺陷吗?其判据符合KCL(节点电流定律)吗?
该判据:| I_linear-I_nonlinear |=0,在迭代中,0由一个小误差err替换。该判据被简单解释为,一个节点相同电压下,两个支路中的总线性电流和总非线性电流的幅度相等。 (见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63832-5-2.html  第99楼底部及有关的描述)
你可以把上述“总线性和总非线性幅度相等”的公式设为判据,但是不要说它符合KCL定律 !!!    另外,KCL只是线性电路的定律
“总线性和总非线性幅度相等”(属于特例)的非线性属于中等或偏严重非线性,这与“HB仅适用于一定非线性”的说法是相符的。造成此类局限的原因之一与没有遵循KCL定律有关。这些都是现有理论的问题。
.
我承认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因此质疑不认可的内容。正方搞明白我质疑的东西了吗?如果也说不清,为什么不存疑而要坚决支持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呢?如果你驳不倒对方,就先不要轻易作出负面的结论和评价,先把自己的论点和逻辑捋捋清楚会更好些。
.
其他点评:
如果认为我的“概念混乱,射频判据和低频判据相互串门”指的是射频振荡的相噪,那你的概念就真成问题了。射频振荡的品质与低频是有关系的。
.
没人认为有“万能技术,这不是争论点,也不是外推和歪推的支点。
.
想要挑战现有理论,捋清基本概念先,尤其是公式适用条件
观点没错,但是不明白此话针对的是什么。
仅举两个我挑战现有理论的宏观内容,希望正方指出我哪些概念没有捋清。
1.现有理论静态的线性增益分析不能导致振荡进入稳态,但是这不意味着不存在动态的线性增益分析,不意味着理论上动态线性增益不能进入稳态。线性稳态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动态的线性分析,始终没能如愿。现有不完整的振荡器线性分析结果反映的是现有的水平,在我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不是不可完善的。我的动态分析早已给出,正方可以任选反驳,我将给予回应。
2. y=Ax,是线性系统分析的基本表达,在电路中,x是线性系统的输入(源输出),A是系统的线性增益,y是系统的输出。但是,现有振荡器线性分析的振荡器模型常没有信号源,x从何而来?没有x的分析是线性分析吗?违反线性分析条件、缺少信号源的振荡器模型是振荡器分析的严重缺陷,也是电路分析中常见的通病(包括有些HB非线性分析)。
是否满足“y=Ax”的要求来检查分析的模型和过程,你会发现现有理论相关分析中的一系列问题。否则,正方需要解释:线性分析中为什么可以或者必须不遵循“y=Ax”;反方在建模和分析中遵循了“y=Ax”又错在何方?
.
正确分析的意义,不光是得到想要的结果,还可以指出错误和隐患。
.
我厌烦打嘴仗,要想说服我,欢迎进行技术观点的碰撞
.
解释一下:说我“主攻OSC”,有点过了,那是我多年的业余爱好;说我“偏爱”频谱分析,是因为受条件所限,且仅限于线性分析。这些都限制了我得到更完善的成果。
.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假日已过,现在给个回应,内容比较严肃,有代表性。为论述方便,把支持现有理论的辩论一方称为正方,把挑 ...

反驳的有理有据。。。:lol等待xunkun回复

网友S:
没正儿八经的看懂,做个记号,找个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看一边,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希望双方都不要生气,您们的争论就是我等学习之过程,求之不得啊!

网友D:
哈哈,没冤枉,基本概念问题。

就说这个y=kx吧,对应于电路中两大变量电压,电流[或电荷等变量,略],也就是说伏安特性是经过远点的斜率为k的一条直线。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要想满足这个条件,电路应该是由包含RLC等在内的线性原件组成。
如果电路中含有独立源,则直线一般不再通过原点。

问题来了,为什么通常把独立源+RLC电路叫做linear电路?它不是通过原点的直线,不符合y=kx形式了啊?

以上为其一,何谓线性电路。

第二,何谓输入,输出?
难道非要像放大器那样,在原理图上画个+和-号,然后写上Uin才能叫输入?写上Vout才能叫输出?
明显不是。
输入输出是个灵活的概念,随着分析或设计人员的视线转移而不断变化。

引申:何谓负载,以及何谓负载线?
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解释。

网友D:
关于made-up formula:

怎么解读,都能感觉到对里森公式有成见。
事实上,时至今日,里森公式仍是振荡器设计者最宠爱的宝,满足其三个条件,测量和理论预测很接近。简单,直观,能对设计提供指导,预测还又准,这样的公式能不famous吗?
当然,任何振荡器都是周期时变的,所以里森公式有缺陷,后来的托马斯把它改进成用LTV理论建模,当然更精确。

最后,里森公式的数学证明是由散维基在197几年给出的,在98年还说made-up,明显不妥。
先给公式,后给证明,甚至是别人证明,很常见,并不会导致公式地位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反驳的有理有据。。。等待xunkun回复

理也没,据也没!
来个简单点的,0095给的链接下面那句:KCL只是线性电路的定律。
你能看的懂?

网友T:
模拟深似水啊 看不明白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理也没,据也没!
来个简单点的,0095给的链接下面那句:KCL只是线性电路的定律。
你能看的懂?

:lol一点也看不懂。。。我只看懂1,2,3,4,5,哈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哈哈,没冤枉,基本概念问题。

就说这个y=kx吧,对应于电路中两大变量电压,电流[或电荷等变量,略],也 ...

y=Ax可以是线性矩阵形式,是不是线性也要用过零判断?如果都要从ABC说起,什么时候能进入正题?

第二,何谓输入,输出?
难道非要像放大器那样,在原理图上画个+和-号,然后写上Uin才能叫输入?写上Vout才能叫输出?
明显不是。
输入输出是个灵活的概念,随着分析或设计人员的视线转移而不断变化。

这个算接近正题,接近如何处理输入x和进行y=Ax式的分析。如果你打算按照放大器或者线性网络的y=Ax方式分析,那就没有问题。否则,请你举例说明你是如何灵活处理的,因为我怀疑你偏离y=Ax方式的灵活会出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关于made-up formula:

怎么解读,都能感觉到对里森公式有成见。

有没有成见无关紧要,关键是:相噪公式与振荡器线性稳态原理没有关系,它不能成为起振原理完善和现有振荡器理论完善的证明,起振的原理与振荡的品质是不同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理也没,据也没!
来个简单点的,0095给的链接下面那句:KCL只是线性电路的定律。
你能看的懂?

这个点得好,赞一个,我要认真考虑一下。

网友M:
“差分双端口声表谐振器”
.
SAWR还有下图的特性。

.
右下图是双端口声表谐振器数据建模,数据是实测双端口S参数。
.
左上图是端口阻抗特性,频率范围0.75 MHz。此处的阻抗都是容性,且阻抗相对变化范围比前面低损耗器件的要小。阻抗变化范围小的器件具有大带宽特性,适用于做宽带声表VCO。当然,宽带,也是相对于单端SAW谐振器而言的。
.
右上图是直角坐标传输幅频、相频特性,仿真中心频率433.92 MHz,频率范围是0.75 MHz。插损在6 dB左右。
.
左下图是极坐标传输特性。
.
这种器件既可以双端使用,也可以单端使用。由于特性出乎想象,电路的结构会相对复杂、原理会难以猜测。
.
但是本新仿真,对由器件特性和电路差异带来的难度,并不敏感。

网友A:
这才贴近主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M:
振荡电路仿真

            这是50楼SAWR(SAW Resonator)文件中的一个应用电路图。基极对地接的器件是双 ...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U: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呢?

安捷伦的GENESYS
根据仿真结果截图,俺能分辨出常用的约10种仿真软件。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安捷伦的GENESYS
根据仿真结果截图,俺能分辨出常用的约10种仿真软件。

赞,你好厉害,最常用的电路仿真软件有呢几个呢?

网友D:
解释下,不然很多网友都看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1.我上面说到来森公式。第5页首次提到时,是想说过去的十年,振荡器的研究方向集中于相噪,jitter等。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振荡器的研究就比较全面深入了,包括起振等在内的许多问题更不在话下,所以花时间来解决已经解决过的问题,没什么实际意义。

2.我109楼说的y=kx,是严格按照106楼第2点所说的,106楼把y=ax套用套振荡器上,于是那里说的单变量。但是到了114楼后,突然把概念切换到多变量矩阵了。实际上,不管是单变量还是多变量,都不影响问题的讨论,一回事。
114楼我读了好几遍,始终难以理解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不知所云。。。

3.总之还是那句:基本概念弄不清,会导致争论变成口帐。
比如106楼有链接的那段,讨论HB""缺陷""的,很明显是由于不懂迭代法而造成的误解。解决方法:首先上网上书店花10几块钱买本[数值分析]看,看前两章就行,然后到网上找关于SPICE内核手册看看,重点看看直流分析及顺态分析。
完成这两步,疑惑和误解荡然无存了。

网友M:
1.我上面说到来森公式。第5页首次提到时,是想说过去的十年,振荡器的研究方向集中于相噪,jitter等。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振荡器的研究就比较全面深入了,包括起振等在内的许多问题更不在话下,所以花时间来解决已经解决过的问题,没什么实际意义。
相噪问题,不论什么时间、什么进步,与起振原理都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相噪问题的解决”并没对其他问题的解决带来帮助(不成因果关系)。“线性的稳态"是长期努力的目标,但是没有成功,因此,我解决的是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2.我109楼说的y=kx,是严格按照106楼第2点所说的,106楼把y=ax套用套振荡器上,于是那里说的单变量。但是到了114楼后,突然把概念切换到多变量矩阵了。实际上,不管是单变量还是多变量,都不影响问题的讨论,一回事。
114楼我读了好几遍,始终难以理解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不知所云。。。
在讨论中,只遇到y=Ax的线性问题,不论是单变量还是多变量,因此没必要涉及与问题无关的线性的严格定义,这不会对讨论造成误解。我的意思很明确,没有信号源输入的分析不符合线性分析的要求。你可以根据需要规定输入、输出端口,但是分析中如果不按照y=Ax的要求进行,结果会有问题。如果不同意,请举例证明不按y=Ax的要求进行“线性”分析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3.总之还是那句:基本概念弄不清,会导致争论变成口帐。
比如106楼有链接的那段,讨论HB""缺陷""的,很明显是由于不懂迭代法而造成的误解。解决方法:首先上网上书店花10几块钱买本[数值分析]看,看前两章就行,然后到网上找关于SPICE内核手册看看,重点看看直流分析及顺态分析。
完成这两步,疑惑和误解荡然无存了。
不用怀疑我对“迭代”的理解,小儿科的东西,我从1980年代初起就写优化程序。HB的迭代无非就是要达到目标函数近似为0,结果是追求|∑线性|=|∑非线性|,还说是满足KCL。我看不出其合理性。例如下面安捷伦的演示片,

图中右边箭头下写道:Test uses (Kirchoff's law)。
KCL说,进入节点的总电流=流出节点的总电流,因此图中“IR=IC+IL+ID+IY”满足KCL;或者(-IR+IC+IL+ID+IY)=0。
但是这不等于电路的|∑线性|=|∑非线性|,这也符合KCL?
如果你明白,请简单明了地说明HB在KCL上怎么合理了?
.

网友D:
第一点:关于"线性分析信号源"问题。
线性分析中的信号源是啥玩意?其在分析(包括理论分析及仿真)中扮演什么角色?

第二点,关于KCL定律满足与否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没什么好说的,随便抓本说Spice内核的书,上面都会说。

网友D:
关于信号源,有个提示:
在仿真器中,AC仿真,设置好扫描频率范围后,点击run进行仿真,结束后,用鼠标任意点击两个节点,软件会输出两点所对应的波特图。
两个点是任意选的,像VDD,GND等都可以选。
在此过程中,没有交流源出现。

那么按照0095所说,"这样的分析不符合线性分析的要求"。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第一点:关于"线性分析信号源"问题。
线性分析中的信号源是啥玩意?其在分析(包括理论分析及仿真)中扮演什 ...

信号源:y=Ax中x的来源。信号源,或者源,在射频、微波网络分析中是基本的要求,网络端口的u、i 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Genesys仿真软件中,源内阻是作为变量对待,是可设、可变的。
虽然有些仿真软件不显示源,但是作为原理,仿真者脑子中应该意识到它的存在,意识到源内阻的贡献。不少人对源和源内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将影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缺失信号源的现有振荡器模型分析就是一例。没有信号源的分析不符合线性分析的要求。

关于HB的KCL问题,还真没什么好说的,真不满足。要我服,就我举的上面的例子,拿基础理论说话,如果真有理,驳倒我应该不难吧?别说翻书,范围太大。从书中选例子贴上来也行。

网友D:
我编辑124楼帖子时也想到"无水之源"这个词,猜到你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发过后又改了,感觉说的太多。

你并不理解线性分析中的"源"是什么意思。

从125楼提示就可以看出,源在理论分析及仿真中的作用,仅仅是用来告诉分析者或仿真器哪儿是"输入",哪儿是"输出"而已。
所以并非必需品。因为这种本身就是虚拟的,这个源也非真实的。所以一个VDD为5V的线性放大器,小信号仿真时输出电压可以为1万伏。

实际分析中,比如叠加原理,激励为e1.e2。。。等,则响应为H1e1+H2e2+。。。,其中的H就与源无关,都无关了还能说他是"必须"的?
再比如环路增益这个量,同样无关。

总之,你这个"无源就不行"说法是很荒谬的,如果是理论分析,我头脑中根本就无需意识它的存在,因为我用SFG,图有了,各种传递函数都确定了,无需考虑源。

网友V:
路过,打酱油....

点一下吧:

1)楼主帖,似乎少了一个电容。其实,那“电”天线加入后什么都齐了。至于那SAW,仅是个resonator(单端口)。

2)线性振荡,那是AX=0。X=0自然是个(平凡)解,但若符合某种条件和非零初始值,则可能有非零解。这个“非零初始值”可以是噪声或扰动(譬如上电)。

3)非线性除了对幅度有限制和稳定作用外,一般有降低频率的效应,这是由损耗所引起的(幅度越大损耗越大)。这点可以复习有损振荡。

4)HB,那是稳态振荡的非线性分析和数值求解手段。稳态(自然是周期的)可作谐波分析(傅里叶级数),而HB是对系统作线性(频域)和非线性(时域)分割后做迭代,最终目标是基尔霍夫定律。

5)LEESON,那只是个模型。

还是那句话,先把线性给搞明白了再玩非线性,那里的天地可大了,自然水也更深。

网友D:
""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说法更荒谬,忘了放大器能量来源是电源,而非信号源。
假设分析对象是一放大器,为便于分析,假设放大器输入阻抗和负载大小一样,输入信号源幅度为10mv,放大后输出幅度为10V。
如果按照"信号源是水之源,木之本"说法,此信号源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之比是多少?能量可就不守恒了哇??

器件的交流参数与偏置有关是不言而喻的,无需更多关注。没有信号源的放大器将空有放大能力,不产生输出(水)。

网友V:
附加说明:

S参数分析一般仅适用于具备传输线的“电路”——即所谓真正的“高频电路”。这里的振荡器(包括那个SAW)就其基本原理和布线形态来说根本就是个普通的电路,S参数在此完全是无用武之地,而其还会产生误导作用。

看来,真正玩“射频和微波”的还真不多。

理解狭隘了。S参数功率波的定义,仅与端口阻抗、U、I 有关,包括低频电路都可以使用S参数,低频的S参数可以从Y、Z转换而来。

网友A:
什么大玩什么,连外差电路都不认得: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V:
附加说明:

S参数分析一般仅适用于具备传输线的“电路”——即所谓真正的“高频电路”。这里的振荡器(包 ...

你说的,是错的。

1.用S来分析.设计楼主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2.不错,许多电磁场的书,以及RF和MW书,都是用传输线来引入S参数的,但你不能误以为S仅适用于传输线。
如同初中物理讲欧姆定律时,用的是纯电阻电路,但你不能据此推论出欧姆定律仅适用于是纯电阻的电路。

例子:共删放大器,信号源阻抗为Rs,则S11=1-gmRs/1+gmRs,传输线在哪?

正确。

网友M:
看了新帖,感到概念不清的大有人在。先回复旧帖。
.
在仿真器中,AC仿真,设置好扫描频率范围后,点击run进行仿真,结束后,用鼠标任意点击两个节点,软件会输出两点所对应的波特图。
两个点是任意选的,像VDD,GND等都可以选。
在此过程中,没有交流源出现。
不是这么解释的。有的仿真器具有“傻瓜”功能,只告诉你如何操作,具体的原理并不外露。鼠标点击两个节点的仿真没有交流源的出现,并不等于整个系统没有仿真交流源,否则,节点的信号从何而来?
.
源在理论分析及仿真中的作用,仅仅是用来告诉分析者或仿真器哪儿是"输入",哪儿是"输出"而已。
所以并非必需品。因为这种本身就是虚拟的,这个源也非真实的。…实际分析中,比如叠加原理,激励为e1.e2。。。等,则响应为H1e1+H2e2+。。。,其中的H就与源无关,都无关了还能说他是"必须"的?
再比如环路增益这个量,同样无关。
认为与源无关?
源的两大要素(以电压型源为例):电压源V+源内阻。在线性条件下,V的幅度不影响网络的参数,但是源内阻会有影响(后面会提到)。从网络的观点看,源内阻就是对应端口的置端(阻抗)。既使H1、H2…不受置端的影响,系统的特性要受影响,例如系统的增益,这在S’仿真中已有充分的展示。也就是说,系统的特性与源阻抗有关,即与源有关。
仿真——模仿真实,例如仿真与测量的系统结构结果应该一一对应。系统特性可以测量出来;面对系统特性,你是愿意相信对应仿真的特性是包含“源”的贡献,还是愿意相信是包含,例如,“秤砣”的贡献?显然,仿真结果包含源的贡献,仿真与源有关。
.
再说网络H的参数,不论是由测量而来,还是由已知元件的计算(仿真)而来,也与网络的置端,进而与源有关。例如Y、Z参数是极端端口阻抗(源、接收机阻抗)下的网络参数;S参数是由R01、R02端口阻抗定义下的参数,等等。
.
总而言之,认为电路模型和仿真与源无关既是虚幻不实,也是有害无益的。

网友V:
理解狭隘了。S参数功率波的定义,仅与端口阻抗、U、I 有关,包括低频电路都可以使用S参数,低频的S参数可以从Y、Z转换而来。

这当然能转换,而所谓的“端口阻抗”替代了特征阻抗而已。

网友V:
这你需要看书去了,查查S参数的入反射定义需不需要传输线特征。我可以告诉你,S、S'参数的意义及应用范围远大于你的理解。

前面说了,“端口阻抗”替代了特征阻抗而已。至于那什么意义,至少在此基本体现不了。

网友D:
耍赖,俺一直在说源,你也在说源,到134楼突然不说源,跑去说源阻了
然后你用"任何实际源都都有内阻"的事实,成功转移话题。

不过很可惜,我上面不止一次在强调,说的是"理论分析及仿真环境",并不是说实测,所以,在理论及仿真中,俺的源可以没有内阻。这样一来,你上面说的统统无效。

过一会,你是不是要说连接信号源的铜箔还有电感性啊??
过一会,你是不是还要说信号源有容性,所以必须考虑它?

在上传的《了解负阻》脚注4写道:“信号源”是由电压源E和源内阻R01所组成。
你误解了,在126楼我说“信号源:y=Ax中x的来源。信号源,或者源”。我在所有地方对信号源的定义都是2要素。

网友V:
原本是个简单的振荡器问题,既然扯到了那“老问题”上,那就给个干脆利落的说法:

1)振荡器内还有个独立的“信号源”,那基本是杜撰。

2)线性可以稳定幅度,那基本是瞎扯。

3)怀疑HB中的“基尔霍夫”,那是根本不懂HB是怎么回事儿。

建议,看书吧!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了....

至于那什么S,可以说完全不着边。

打完酱油,撤了!

一锅浆糊。

网友M:
引用 网友V:
前面说了,“端口阻抗”替代了特征阻抗而已。至于那什么意义,至少在此基本体现不了。
...

反射,是负载阻抗与源阻抗的关系,无需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含义的二传,两个电阻的关系即可。反射可以与频率无关,即适用于低频。S参数可以与频率无关,例如一个pi型电阻网络就可以算出双端口S参数。但是受条件的限制,测量S参数是有频率范围的,例如可以低到 30KHz。

至于入反射的意义,无需频率范围限制,电工中最大功率传输条件就包含了入反射的意义。

网友M:
不过很可惜,我上面不止一次在强调,说的是"理论分析及仿真环境",并不是说实测,所以,在理论及仿真中,俺的源可以没有内阻。这样一来,你上面说的统统无效。

仿真要是不能被实际(实测)检验,不能对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
“俺的源可以没有内阻”,我问你,有内阻的源严格,还是没有内阻的源严格?电工中最大功率传输的公式是多余的?有源内阻的网络理论等是可以简化的?
如果你认为源可以没有内阻,我还真认为是个问题和隐患,起码“增益是置端的函数”原理就体现不出来。

网友D:
理论分析与实测的区别,我当然有所了解了,不然我不会在以上帖子加入定语"分析或仿真",目的就是避开实测问题,让讨论范围小些。

比如理论分析三极管电路的环路增益时,三极管模型中输出等效是受控电流源,再并个ro,其中受控源和ro之间那个位置,是施加激励电流源的好地方,理论分析中完全可以这么干。但实测中不行,就算把三极管剖切开也不行。

以上一直线性分析中用的"源",这个源是虚拟的交流源。到134楼把概念换成实际源,出了个源阻,140楼进一步把源的范围扩大,扩大到功率源,如此一来,这个话题得说到猴年马月啊?

再说你那个负阻振荡器模型中所谓的"源阻"。
模型中的负阻-R+jX是模拟负阻的有源器件模型,由负阻这个端口向谐振网络及负载ZL看到的等效阻抗为Zs,那么激励e(t)(代表噪声源等)。这三个元件串联成负阻振荡器等效模型。
从以上叙述可见,根本无需考虑所谓的源阻,想定量描述太困难了,这个东西根本无法测量或分离出来。有了Zs就足够了,因为Zs就包含了它。

所以,弄个源阻出来,表面看是考虑周到,实则是多余。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理论分析与实测的区别,我当然有所了解了,不然我不会在以上帖子加入定语"分析或仿真",目的就是避开实测 ...

首先,你对源的理论分析与实测的处理,即一个可以没内阻一个躲不开内阻,既多余,也属于双重标准。源始终如一地含有内阻,将使理论与实际始终保持一致,有益无害,也不会费冤枉时间。你在电路模型中根据需要等效源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内阻的话,就要小心了。

网友M:
再说你那个负阻振荡器模型中所谓的"源阻"。
模型中的负阻-R+jX是模拟负阻的有源器件模型,由负阻这个端口向谐振网络及负载ZL看到的等效阻抗为Zs,那么激励e(t)(代表噪声源等)。这三个元件串联成负阻振荡器等效模型。
从以上叙述可见,根本无需考虑所谓的源阻,想定量描述太困难了,这个东西根本无法测量或分离出来。有了Zs就足够了,因为Zs就包含了它。

你认为的三元件负阻振荡器模型不是我要的模型,Zs是谐振器阻抗的组成部分,不是我要的源内阻。
我等效的内部信号源由电压源E内阻R01组成,要模拟的是谐振器(全部LC)对外提供的从起振到稳态变化的能量。E设为与稳态对应的最大电压,是常量(仿真源通常的设法)。因此,对应于起振中谐振器对外提供的从低到高单调增长的信号,就要求R01从大到小单调地下降。R01是根据事实设立的,有物理量与之对应。
器件只能因有输入而产生输出,它的输入,只能来自于谐振器的能量。设置此内源,符合y=Ax的线性分析要求,内源输出与x相对应。电路的输出幅度将受控于内源输出的变化。对于动态的输出,设立动态的内阻R01是最佳的选择
在此过程中,由于R01的变化,电路的增益产生了线性的动态变化,该增益变化和达到线性稳态增益并不是改变R01的初衷,它是合理等效的产物。
.

网友W:
有碰到
但没深入
还得多学习

网友D:
你这一套理论,很明显是根据现有研究结果(包括仿真实测等)倒逼(说白了就是凑)出来的。
说什么现有现象是什么,于是模型中就应该有什么,而且许多量的大小及变化趋势,都是根据实测或仿真结果来确定的,花了功夫,一一配对。
尤其是那个内阻还是什么,跟孙悟空金箍棒样,你让它变大就变大,让它小它就小。

逻辑颠倒,因果颠倒,那4个条件,莫名其妙地横空出世;"线性"也是自定义.现定义的。

你这理论要想推广,难!你可以往国外有影响的期刊投稿(找大学教授合作,你就不用出稿费了),看看审稿人如何评价。

网友M:
你这一套理论,很明显是根据现有研究结果(包括仿真实测等)倒逼(说白了就是凑)出来的。

你举个例子,我根据哪个现有研究结果倒逼出来的?

说什么现有现象是什么,于是模型中就应该有什么,

模型根据现象来制定,有什么问题?难道要无中生有?

而且许多量的大小及变化趋势,都是根据实测或仿真结果来确定的,花了功夫,一一配对。

不对吗?  made-up公式怎么来的?况且,仿真主要是揭示了规律,没多少量是实测来确定的。

尤其是那个内阻还是什么,跟孙悟空金箍棒样,你让它变大就变大,让它小它就小。

又要让你举例说明。我说的是规律、功能、随动,还是随意?

逻辑颠倒,因果颠倒,那4个条件,莫名其妙地横空出世;"线性"也是自定义.现定义的。

哪4个条件逻辑、因果颠倒了?我很好奇。“线性”的定义有错吗?自定义怎么了?是看正确性重要还是看谁定义的重要,你的逻辑正确吗?
被接受的难易程度,不是正确与否的判据。

网友D:
例子唾手可得:

E设为与稳态对应的最大电压,是常 量(仿真源通常的设法)。因此,对应于起振中谐振 器对外提供的从低到高单调增长的信号,就要求R01 从大到小单调地下降。

你是进行电路分析,那么正常逻辑或顺序为:电路结构→电路响应,而非相反(倒逼)。

网友M:
E设为与稳态对应的最大电压,是常 量(仿真源通常的设法)。因此,对应于起振中谐振 器对外提供的从低到高单调增长的信号,就要求R01 从大到小单调地下降。
你是进行电路分析,那么正常逻辑或顺序为:电路结构→电路响应,而非相反(倒逼)。

这很正常。反馈式振荡器、开环分析都设置了信号源,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使用了常规的固定内阻,进行的是静态的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这很正常。反馈式振荡器、开环分析都设置了信号源,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使用了常规的固定内阻,进行 ...

反常。
你143楼叙述的电路图,对应于你原帖的图5。
对吧?

你连能量供应方向都搞错了,谐振器能"供应"能量?是消耗,吸收。
所以你那个E也是毫无道理的。

网友M:
反常。
你143楼叙述的电路图,对应于你原帖的图5。
对吧?
你连能量供应方向都搞错了,谐振器能"供应"能量?是消耗,吸收。
所以你那个E也是毫无道理的。

我来说明一下。上面是图5等效源(E,R01)和一个实际振荡器电路图,用以对照。
谐振器元件包括Xtal代表的感性元件和C1、C2代表的主要容性元件,形成LC并联谐振电路。谐振电路外部的影响,按照无源电路的概念,形成了谐振器的损耗,器件的输入也是损耗的组成部分。因此,器件的输入取自于谐振器能量。但是,这并不是振荡器中谐振器工作原理的全貌。
从C4向有源电路方向测量的输入阻抗Zin是呈现负阻的,说明其反射电压的幅度超过了全反射的幅度、即,在输入端口节点上,器件在吸收谐振器的能量下输入端口的幅度是增长的(不是单一的跟随),条件是:电路的增益>1。这是与正阻电路原理的不同之处。稳态时,电路增益=1,谐振电压达到了最大。
因此,在起振中,谐振器的能量是:既供应也增长,即,出<入
.
E的幅度设定为与稳态对应的最大值,R01控制着信号源的输出幅度,......,这种等效是没有问题的。
.
对上述工作原理难以理解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跳不出“正阻、有耗”概念的圈子。

网友A:
拐了个大弯儿,成功躲过主题,终于绕回来了
这位可比***更具欺骗性
元才不过弄些新名词伪装成概念,这可是“跳出基本原理圈子”恣意创造大量“此非彼”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拐了个大弯儿,成功躲过主题,终于绕回来了
这位可比***更具欺骗性
元才不过弄些新名词伪装成概念,这可 ...

可不是咋地,他就擅长偷换概念。

千疮百孔的"新理论",破绽唾手可得,你一指出,他立马现场临时发明创造些新概念,新定义,新解释,来填补窟窿。通过"创新",牢牢控制了话语权。

以上面所说的谐振器为例,到了150楼他自己再次叙述了谐振器包括哪几个元件,他意识到能量不守恒的破绽后,立马"创新"→拐着弯把有源器件也当做谐振器一部分。顺利填补了窟窿。

再说创新的"损耗"新理解,何谓损耗??通俗地说损耗会使有用的东西变少。比如汽车油损大,跑路少。
你再看0095发明的"损耗",LC谐振器加入损耗后,能量暴增。请问:这是损耗吗??

翻手云,覆手雨的良好口才,不去干律师,太可惜了。。。

网友M:
说什么偷换概念,我怀疑你们就没有“负阻”特性和负阻电路特性的概念。
振荡器被称为“有源谐振器”,是由无源谐振元件与有源器件结合而来。怎么描述振荡器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原理,看事实。
没有有源器件,谐振器能量是纯损耗的,幅度只降不升;有源谐振器,起振中能量是增长的;器件没有输入是不可能放大、导致谐振器能量增长;谐振器能量能够增长的外在表现是:端口存在负阻阻抗,说明反射电压的幅度超过入射电压幅度;......这些都是基本知识。

当你们把这些概念建立起来以后才有能力来评论,别老拿正阻电路的知识来评论负阻电路。我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你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应该把涉及的条件尽量充分地考虑到,总觉得你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支离破碎。
或者,亮亮你们的“负阻”电路特性,我来看看你们的理解是如何与事实对应的。

网友X:
三点电容吧

网友Y(2014-02-24):
唉,发现自己模电都还给老师了。看了这么多楼还是没看明白,感觉不懂的说。
赞楼主,赞热心回帖的人。让我等跟着学经验。

网友Z:
原来是这样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回复。您说的应该是单片机常用的皮尔斯振荡电路吧?不是的,皮尔斯说白了还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啊 ...

晶振是有源晶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晶振是有源晶振不?

据我所知,声表可以说是高频率的晶振,和晶振是平行的一类。有源无源不适合他

网友AB:
PT2264是個編碼用的,要用晶振,。。。。。。。。。。。。

网友AC(2014-04-03):
很多知识点,留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