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如何使用JTAG烧写程序到DDR内存去运行(已解决)

楼主(2014-01-22):
新手上路,我用的是TWR-K70F120M板子,如何操作还请讲解,谢谢!

网友A:
不知道 问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问别人

谢谢顶贴:D

网友B:
这个需要修改LCF连接配置文件吧,需要指定代码存放的ROM起始地址为DDR的地址

网友C:
你可以参考K70 120MHz的LCDC例程,在项目调试时需要调用<K70_MT47H64M16HR-3.mac> 宏定义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对K70 DDR2模块初始化。
K70 120MHz例程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TWR-K70F120M&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祝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