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4-01-22):
RT:

为什么用UE32可以同时显示简体和繁体字呢,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KEIL 也可以

网友B:
知道Unicode吗?

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C:
都可以,只要支持包含简繁体的大字库即可。

网友D:
编写IDE时软件有此支持字库和操作系统有字库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