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波形转换

楼主(2014-01-22):
锯齿波通过无源低通滤波器后原来的锯齿波会变形?

网友A:
那是肯定的,锯齿波含有高频的谐波分量,经过低通滤波器之后高频谐波分量被滤除,当然就变形了哈

网友B:
取决于截止频率

网友C:
锯齿波是一个复合的波形,就好像是锯齿波,也是复合的波形,有高频分量,一些频率的波没有了,波形自然改变了

楼主:
在这里拜谢各位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