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rt信号是怎么叠加到hart仪表两根线上的?

楼主(2014-01-22):
最近用到罗斯蒙特的hart压力变送器,想用单片机读取信号,做了一个解调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叠加到变送器的两个线上,我做的模块输出端信号正常,传到变送器回路中信号直接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神搞过,指点一二

网友A:
loop+和loop-的信号不是直接短路了吗?这样能收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p+和loop-的信号不是直接短路了吗?这样能收到信号?

收不到信号,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还有这种叠加方法对吗?

网友B:
我看到你的24V接到解调器上了,你必须注意24V是给变送器供电的,变送器和解调器之间用电容隔直了,所以变送器根本没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你的24V接到解调器上了,你必须注意24V是给变送器供电的,变送器和解调器之间用电容隔直了,所以变送 ...

中间有一个250欧的电阻啊

网友C(2014-04-18):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