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晶振输出频率不对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23):
那是多少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多少K?

找到原因啦,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呢?

芯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问题

谢谢分享!:handshake

网友C:
单片机的震荡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震荡电路坏了???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