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2):
if(key0==0)
  {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if(key0==0)
   {
    while(!key0)
    {
      k4=1;
     }
    }
当按下开关key0大于3s 时,k4接通,这样写对不对呢?

网友A:
这样不好,delay时间里不能检测按键,改成计数方式计时.

网友B:
对不对,楼主拿个开发板跑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delay一般用于软件去抖,做时间判断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