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想输出0.9V,100mA,出现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22):
我现在在做一做测呼气酒精含量的测试仪,使用电源是两节七号电池供电,酒精传感器的电源是0.9V,因此我用了一片9216-ADJ来做降压,未接传感器的时候输出正常为0.9V,接上传感器后,电压就变成了0.1V了,电流却不过载,只有3个mA,不解,我看了别人的样板,跟我的线路一模一样,样板却可以输出0.9V的电压给传感器。求解,或推荐类似功能降压模块,谢谢。

网友A:
不接传感器, 接电阻 看看情况

网友B:
看看传感器的资料

楼主:
接可调电阻,6欧以上,正常输出,调到5欧,电压马上下降到0.1伏。
别人的样板也是这样画的,没有问题,换到我的板上就有问题而且这么简单的走线,不可能是走线出现问题,如果走线出现问题,那空载也不可能有0.9伏输出了我想,很是不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可调电阻,6欧以上,正常输出,调到5欧,电压马上下降到0.1伏。 别人的样板也是这样画的,没有问题,换到 ...

看起来很像过载保护了

楼主:
那该如何排查?为什么样板可以工作?不解

网友D:
你的传感器有问题了。

楼主:
我把所有的元件都调换一遍,不存在元件不良的情况,谢谢。

网友E:
应该是过流&短路保护,需要看看后面有无短路。

网友F:
单接电阻都不可以,这个会不会是芯片功率输出功率不够
注意电源的地线与输入电容的距离,要尽量靠近和粗点。
可能要排查元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