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1编程器烧写焊在PCB上的MA803单片机

楼主(2014-01-22):
如何用U1编程器烧写焊在PCB上的MA803单片机

网友A:
详细说说呗

楼主:
使用SOP28脚封装的MA803单片机,批量生产时,先焊接在PCB上。

楼主:
我的程序需要用到IAP空间6K左右。必须用U1编程器从新划分IAP空间。

楼主:
请教单片机需要引出哪些管脚到U1编程器?

网友B:
做到在板上编程啊

楼主:
是啊,批量生产时,先用编程器修改IAP空间,再贴片不好。

网友C:
MA803出厂的IAP空间设置为1KB,如果要修改IAP设置,需要使用U1编程器来修改

网友D:
由于此编程模式需要的管脚数很多,不建议焊在板子上使用U1编程器修改IAP空间设置

网友C:
对,LZ将焊在板子上的MA803芯片,解焊下来放在U1的MA803转座上,再放到U1编程器上处理

网友E:
烧录MA803的PIN比较多,在PCB板上烧录比较麻烦.

网友E:
有接20个脚,可以做测架烧录.如有必要请联系笙泉FAE   0755-83435163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F:
广州q女子c医院

网友F:
广州j女子h医院

网友F:
广州j女子k医院

网友F:
广州l女子s医院

网友F:
广州s女子l医院

网友F:
广州r女子i医院

网友F:
广州p女子t医院

网友F:
广州s女子d医院

网友F:
广州r女子r医院

网友F:
广州a女子f医院

网友F:
广州n女子t医院

网友F:
广州h女子j医院

网友F:
广州h女子z医院

网友F:
广州a女子i医院

网友F:
广州w女子y医院

网友F:
广州i女子t医院

网友F:
广州y女子k医院

网友F:
广州y女子v医院

网友F:
广州r女子n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