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程序时有些语句不执行,求救!

楼主(2014-01-22):
请问下各位:在CCS4编译器里单步调试程序,为什么会出现有些语句不能执行,也不能设置断点的情况?通过观察变量看结果,这些语句根本就没执行,但是编译肯定能通过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建议楼主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楼主:
这段程序我主要是想通过硬件仿真看看运算结果,程序如下:

定义全局变量
long DutyFine;
long Ref ;
long TempInt;
long TEMP1;
long TEMP3;

主程序里调用函数VoltageAdj()

Void VoltageAdj(void)

TempInt=_IQ20(0.785);
Ref=_IQ20(0.62);
DutyFine =_IQ20sin(TempInt);
TempInt=_IQ20mpyIQX(DutyFine,20,Ref,20);
TEMP1=_IQ16mpyIQX(TempInt,20,1500,0);
input=TEMP1;
TEMP1=TEMP1>>16;
TEMP3=(1500-TEMP1)>>1;
TEMP1=TEMP3+TEMP1;
DutyFine=_IQ29(3.14159);
input=TempInt;

红色部分为函数不能执行的语句,硬件仿真时,程序直接从TempInt=_IQ20mpyIQX(DutyFine,20,Ref,20);          这一句跳到了DutyFine=_IQ29(3.14159);
跨过来了红色部分,导致程序运行不对。其中红色部分也不能设置断点。非红色部分程序能正常运行,结果正确。CCS版本为4.12。

网友B:
有可能编译器设置的优化选项不对吧?

网友A:
难道被优化掉了?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对,是编译器优化了,原来工程在CCS3.3下调试,默认优化等级为NONE,从版本CCS4.1.2导入该工程后,优化等级莫名的被改为3.不知为何故??

我再将优化等级改为空,编译后调试,程序运行没有任何问题,结果正确。不知为什么这部分程序会被优化,真是想不明白,有高手能否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对,是编译器优化了,原来工程在CCS3.3下调试,默认优化等级为NONE,从版本CCS4.1.2导入该工程 ...

没有用的就优化掉喽。。。

网友D:
看下你的变量的定义的是否合适的吧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记得及时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A:
不同版本的CCS导入工程后有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建议重新建立工程,复制代码文件,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E:
不是很明白这方面的问题的。。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工程从CCS3.3版本导入CCS4.1.2,就会出现优化等级被改变呢?

网友F:
我从CCS5开始用的,编译的时候,会提示一些“变量有赋值,但没使用”,像这段代码,temp1、temp2什么的都是赋值而不使用,可能被优化没了。或者优化的代码,逐步运行时会乱跳的,可能是乱跳而已,不是没执行。至于程序出错,可以考虑使用volatile关键字,我被这个坑了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