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到外部中断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4-01-22):
芯片是cy8c38 , 我现在要用到外部中断,请问我改如何设置,

网友A:
Cypress 官网有一篇专门讲 PSoC 3/5 interrupt 使用的应用笔记,还有工程代码。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AN54460 - PSoC® 3 and PSoC 5 Interrupts  http://www.cypress.com/?rID=38267

网友C:
另外 Creator 中 Ezi2c 模块的 code example project 中用到了两个 button 分别作中断源,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cy8c38有这款芯片吗》》没有听说过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