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c文件里定义了几个函数

楼主(2014-01-22):
在同一个.c文件里定义了几个函数,这几个函数都调用了LCD模块的API,像LCD_Init()、LCD_Position()这些。编译的时候出现warning,显示某几个函数定义里面,调用语句里的API名(LCD_Init()这些)未知,但是另外一些API调用就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么奇怪

楼主:
我把出问题的这几句注释掉以后warning就消失了

网友B:
应该还有一些函数在调用这些个API吧

楼主:
嗯,我改用LCD_1_Init()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C:
问题的确很诡异。头疼。

楼主:
是啊。为什么编译器在同一个文件的某些地方就找不到API定义了?

网友C:
能否把project上传上来

楼主:
哦,那我先结贴了哈

网友D:
这个是CREATOR的错误.
自动生成的软件普遍都有这个问题.你得自己加一个.h文件,在该文件里补上extern ....的声明.
自动生成的软件那有这么聪明,不可能知道调用顺序的, 有写头文件的包含自身就互相矛盾, 工程师都会出错, 自动软件生成的工具就更多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REATOR的错误.
自动生成的软件普遍都有这个问题.你得自己加一个.h文件,在该文件里补上extern ....的 ...

嗯,ls的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